★★★请问:600电直要用多少S的A123?★★★

楼主(2011-05-17):
最近正研究600电直,其它方面的配置都有着落了,就是电池没有选好,如果选锂聚,肯定是最好的,但也是最贵的。。。因为我现在的技术还不行,所以打算先用A123练着,以后才考虑锂聚
前面有人用12S A123飞550E,那用A123要用多少S飞6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 A123够用吗?我的500也是用6S的喔

网友:
12S 也一样可以的拉,关键是你用多少KV 的马达,曾听说 用14S 的A123 ,不用管马达KV值,与12S 的锂电是一样的电压

网友:
我用 4025--630KV   锂电用12S,A123用14S(8s+6s),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