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震动大?

楼主(2011-05-17):
除了配重等等 还要注意下尾推混控臂否与尾轴垂直
用过副厂的 全新的买回来装上去 就不是垂直的 引起尾桨双桨 导致尾巴震动很大

两条红线垂直 震动就不会那么大了

两条红线垂直 震动就不会那么大了

顺便秀秀DIY拉杆

顺便秀秀DIY拉杆

楼主:
尾桨混控臂转起来看看有没有虚影 有虚影就是一边高一边低了 会引起很大的震动
处理方法 没有找到最好的 希望老鸟们指教

网友:
 这拉杆敢出去飞吗,小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强度很好的 比球头顺滑多了 虚位几乎为零 3D没问题

网友:
这方法是看尾轴是否直吗?

网友:
标题

看楼主的十字盘非常不错啊 毒到了 能介绍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TG的十字盘 比YT的还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