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学习多日,计划做一个多功能数控机器,

楼主(2011-05-17):
潜水学习多日,计划做一个多功能数控机器,功能包括四轴雕刻,砂带磨,车。功能。
设想是这样:x轴和y轴平台叠一起,a轴在工作台上,沙袋机是独立的,仪表车床也是独立的,z轴雕刻现在还用不到,先不作,设计的时候留下位置,到需要的时候再做。。所以现在关键的地方就是x轴,y轴,和a轴的一个工作平台。希望能得到论坛高手的指点,我尽快上设计简图。

网友:
劝你还是别动手,你才5小时,“潜水多日”就准备搞个万能的,等你潜水多年你就可能觉得一台摇摇晃晃万能的不如一台能干实在的活的。当然不排除楼主之前论坛外有一定技术积累,那就看楼主的了。

网友:
观望。。。。。。期待。。。。。翘首以待

网友:
呵呵,不要再打跑一个了,让楼主再飞一会儿吧

哪个4000万能机设计者好像来都不来了

楼主:
我现在的技术是没有办法独立完成的。所以在这里寻求高手的指导,谢谢大家关心。接着我上设计大图。

网友:
希望早日见成品

楼主:
总图,俯视图,以后增加的z轴可以安装在沙袋机的位置。这个图中的导轨间距和滑块的间距是我随意填上去的,请高手知道,应该多少为好??

网友:
支持,希望楼主早日做成。

网友:
鼓励一下,只要动手总有收获,烂尾也无谓,干自己的,让别人去飞吧

网友A:
您好,您讯息我收到了,回复一下:
万能机构思很好,实务难行,原因工件加工有工序,例:铣5分→车5分→四轴5分→磨5分→工件完成20分;另此同时有四独立JJ:车、铣、四轴及磨床,此时另一工件先铣5分→送车5分,这时铣床立刻会再摆上另一工件铣,所以4机床几乎有4工件同时作业中,这就是所谓机械动用率、生产效率,也是生产工程师面临排产课题….

且试想,万用机做好了,开始铣工件,一般经验雕铣时间在数十分钟至数小时,尤其当中需换刀、换程序及调整、清车等,如手机壳模工业加工需60~100小时左右(换7~10种刀),难道此时车、四轴、磨功能都不能用吗?这样合理吗?

工件加工时,工序也不会设计成边车边铣,或边铣边磨,或铣后马上磨,再立刻车再车再四轴,再回磨???…这样工序太乱,每道工序后都要检验工件尺寸、误差呀!或同工序需二次加工等(返工),所以这样万用机就算制作出来,不知要怎么用?:funk:

请再深思,立意良善,想法创新,精神可嘉,但现实是残酷的….

网友:
楼上的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讯息我收到了,回复一下:
万能机构思很好,实务难行,原因工件加工有工序,例:铣5分→车5分→四轴5分→磨5分→工件完成20分;另此同时有四独立JJ:车、铣、四轴及磨床,此时另一工件先铣5分→送车5分,这时铣床立刻 ...

首先谢谢alexchow兄的指导和分析。其实我做这个没有兄弟想的这么复杂,这么自动化。我是想拥有自动车床、自动砂带磨、和雕刻几个功能。但是并不要求一起工作或配合工作的。之所以是合在一起而不分开做是考虑到成本。导轨合丝杆、电机这套设备只要一套就可以了。而目前对我最重要的是自动砂带磨床。其他的车床、雕刻都是以后的扩展之用。   现在的自动砂带磨床主要是配备x轴、y轴、a轴即可。alexchow能否再给我点意见。现在的主要的大问题是x、y、a 三个轴的软件系统不会弄。雕刻的三轴、4轴联动都好理解和编程超作。而改成这个形式之后、是没有现成的编程模块(起码我目前没有找到)。。当然设计和制作的小问题肯定非常多了。。

楼主:
对于磨床的x  y  a的三轴软件编程联动问题,这几天正在自学,以图解决,但是还没有找到头绪。。发现一个机床仿真软件viricut 7,正在学习中。

网友:
不好意思,表达直接,因我几位好友当初因JJ搞的花钱、花时间且JJ还很难用,其中有位投资大笔资金开发雕铣机整台报废,目前失业中,…不想有理想的人重导覆辙,发言直了些,还望海涵!

根据你的需求,可先购置数控磨床,日后再视需求改装磨床成数控铣床或数控车床,估计改装费用及时间等整体投资将十分庞大且效果(如精度、刚性及整合度等)不明确,且后续有我考虑的工序等问题要克服!我不建议这样做.

Mach3有车床模块可使用,至于数控砂带机没用过,但我想运用三、四轴程序应该可行。
说明一下:
我自DJJ是五轴,应该是算中型(行程1000*600*250),现在使用三轴程序进行研磨作业,用主轴夹持砂轮进行研磨很精准.
当初也想买砂带机,但发现用三轴进行工件倒角及夹持砂轮平面、立面研磨、抛光十分方便,尤其高速羊毛轻抛光很漂亮(这要调试,因为有时会有烧痕,转速过高或压力太大,这是knowhow),且将主轴换装一般小砂轮机及手持砂轮机可研磨大面,故砂带机就没买了.

数控车床也一样,第四轴装上后进行车床作业,Z轴改刀架,虽刚性不若正统车床,高速轻削也加工不少铝件,我也就没买数控车了,用的是Mach3车床模块而已.

心得:还是会想分别购置数控车床、数控磨床,原因就是如前述无法同时作业,雕铣时想车个工件要等好几小时,很郁闷,买了铝材要表面处理也要等,一机多用瓶颈反应立现,反正资金也不宽裕,只好先这样做了!

PS:节省成本换来等等等….,值不值见仁见智,反正没钱有没钱做法,自我再接再厉了!

楼主:
是的,,我现在 不想做多用途的了。主要是做。。用车床模型来比较比较适合。普通车床的旋转主轴改成数控a轴,车床的进刀装置换成砂带磨即可。。   为什么我用砂带而不用砂轮呢?主要是砂轮容易磨损,而且砂带还有和好的抛光作用,获得的表面粗糙度好。

网友:
是呀!我也是觉得,之前去厂商那借用,听厂商说的,砂带机好像比砂轮用久些。
万用机应该有市场吧!?都会区或无空间、模型业者、打样业者、教学用或像我穷人者等都是有吸引力的吧!?C/P值应该很高吧!
赶工,穷人的铣改砂带机示意图,LZ是要这样吗?比例及安装方式别计较,先构思成熟再说。其实LZ构想真的很好,之前找过最小砂带机约5Kg,正好可用,存钱再买来试…,(会不会作茧自缚??)

相机不在,上个图,目前进行下水道工程ing…

网友:
图怪,上传都要<193K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 不想做多用途的了。主要是做。。用车床模型来比较比较适合。普通车床的旋转主轴改成数控a轴,车床的进刀装置换成砂带磨即可。。   为什么我用砂带而不用砂轮呢?主要是砂轮容易磨损,而且砂带还有和好 ...

这样好像不行,数控磨床不采砂带应该是精度无法维持,毕竟砂轮修磨后精度高,求精度用数控磨.

网友:
LZ别放弃万用机构想,前面提到是用机在生产实务运用角度所产生的现象,万用机(改称多功能机好了)对于研发单位,快速原型小量打样等都有市场,他们不在乎产量产能,只在乎快速精确建模供客户确认下订,所以多功机应该是研发相关单位梦寐以求的设备,想想每厂至少一台,研发、模具、模型公司会有好几台,还有个人(没地方摆JJ)、教学及像我穷人等,市场很大的是吧!

任何构想提出一定会遭受赤裸的质疑、无情的检视,最终才会有成熟构思,来开发你心中的多功机,或有许多类似机具已然运行而不知,组合几项机具功能就可达成,或用现有设备修改,将风险降低会更有转圜空间,从无到有开发的耗时投资会是很大风险。

起初设计理念冲突很重要,别气馁,没有冲突激辩的不是好设计,全方位来打击自己的设计,未臻考虑及不当设计会导致日后全盘皆输,这种冲突目的要让设计合理化、优化、成本化及效率化。有时一句不经意的话,其中透露讯息会将设计全盘推翻也常见,取而代之的是更棒的构想。

反正自己设计不用钱,让别人来成就完善你的想法有何妨?总比找厂商蛮干花钱,花时间还得不到个样好吧!厂商要赚钱,有活干就好,也在乎你的理念是吗?
有你这样想法实在很好,创意可能是未来生存之道,现在机具仿来仿去,我都得时刻注意买到仿品,劳民伤财呀!开发后到德国参加发明展拿金牌吧!

目前或用铣改车、铣改磨先练手,当中或许会有另番体会,完善自己的设计!

我的JJ虽顺利运行,但也开始发现许多改善空间,现在针对疑惑点也在测试确认并加强中(自我翻旧帐了,穷-所以脑袋得动的快一点)。

网友:
继续潜水吧我!

网友B:
砂带机只适合装饰面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砂带机只适合装饰面加工

严重同意
砂带机磨出的表面中间会高于四周
基本没有精度可言

网友:
楼主你大胆的往前走呀
往前走
莫回呀头

网友:
感觉像个农民造飞机,一来就是能上天、能下水、能陆地、能上山,4功能

网友:
万能机是可以的,看什么情况下的万能,如果是做小模型,万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