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帮忙看看这个轴承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1-05-17):
钻铣床的主轴轴承一共3个,最上面的2个坏了,想换掉,怎么能取出来啊

楼主:


楼主:
急急急,帮忙看看

楼主:
轴承内套取下来了,这个外套怎么去呢

网友A:
孔是通的就好办  锯一段钢筋棍 长短正好放进轴承里套 然后焊死 在从另一头打这个钢筋棍 就打出来了

网友:
是外套 一个方法 就拿出来了

网友:
外套用氧气割枪吧!

楼主:
 没有焊机,还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吗

楼主:
用氧气那床身不是也坏了吗

楼主:
用铁棍从下面往上顶了,也不行

网友:
用电磨装小砂轮 切割一个小口 用凿子  劈断

网友:
想不搞破坏的吧,用螺丝干根据结构焊接个拉马是正法。

网友:
有软轴电摩的话,可以加砂轮切片慢慢搞也行,哈哈

网友:
加热一敲就出来了 最简单的方法 不行的话我再告你别的招 换一次还是都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是通的就好办  锯一段钢筋棍 长短正好放进轴承里套 然后焊死 在从另一头打这个钢筋棍 就打出来了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在问一下一共3个轴承,想都换了,换什么样的轴承好呢

网友:
一般床,20元一个,好点床P4

网友:
原来设计的 基本是合理的 没必要换别的种类的轴承了
换一样的 质量好点的就行了  (大厂名牌的 或者高精度的 )

网友B:
 什么轴承抗用啊,别用一阵又坏了,

网友C:
感觉正牌正品真货的国内几大品牌的就不错,好用价格便宜,进口的反而容易买到假货

网友D:
用电焊焊上个铁块,就可以敲出来,其它方法都不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