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allegro-V2我的纯手工木质复材滑翔机

楼主(2011-05-17):
原来一直有一个自己制作一架高性能滑翔机的想法,较低的空重能适应热气流飞行的要求,有一定的穿越性能能抵抗宁波的风力安全飞行。良好的结构强度能适应快速爬升的P5B项目,这是我在制作之初所设想的要求,这架飞机的原型机是原来allgero-lite原机采用的是多折上反加垂直尾翼的方案,但是针对p5b这种方案在转弯的时候不够灵活,所以我的V2版本改上了副翼,并且针对工艺做了一些自己的改进,以满足即使手工加工也能有较高的准确结构。机身使用原来航迷的复合材料机身闲话不多说,上制作过程和整机图

先欣赏一下完成机

先欣赏一下完成机

一切从翼肋开始,图上的是从纸质图纸上用复复写纸转印到木片上的,方便加工

一切从翼肋开始,图上的是从纸质图纸上用复复写纸转印到木片上的,方便加工

且下一片后就比对回纸质图纸,精确比对外形。然后做一些细节修改

且下一片后就比对回纸质图纸,精确比对外形。然后做一些细节修改

加工过程

加工过程

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刻好了所有的翼肋

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刻好了所有的翼肋

放在一起看看

放在一起看看

打好开槽位置

打好开槽位置

中间的几片翼肋开出碳棒插销

中间的几片翼肋开出碳棒插销

开始构架机翼了

开始构架机翼了

根部加强

根部加强

我习惯在需要粘合的部位的下面垫上一张蜡纸。这样骨架不至于粘到桌子上

我习惯在需要粘合的部位的下面垫上一张蜡纸。这样骨架不至于粘到桌子上

骨架完成后贴上碳片增加强度

骨架完成后贴上碳片增加强度

跳的有点快,到蒙板了

跳的有点快,到蒙板了

根部埋入一个轻木块方便以后开安装螺丝孔

根部埋入一个轻木块方便以后开安装螺丝孔

后缘插销,轻木做的箱型结构

后缘插销,轻木做的箱型结构

埋轻木块

埋轻木块

贴翼肋的蒙版过渡木条

贴翼肋的蒙版过渡木条

下表面做平了之后才开始做上表面的蒙版,这样下表面有参考系蒙板后机翼的外形才精确,不至于发生扭曲等形变

下表面做平了之后才开始做上表面的蒙版,这样下表面有参考系蒙板后机翼的外形才精确,不至于发生扭曲等形变

翼尖

翼尖

蒙好了板,整块机翼都是有碳片加玻璃纤维加固的,这里漏拍了一些图片

蒙好了板,整块机翼都是有碳片加玻璃纤维加固的,这里漏拍了一些图片

对接喽

对接喽

锯开一个槽,上反角处埋入碳片

锯开一个槽,上反角处埋入碳片

初步完成的机翼

初步完成的机翼

接下来的交给砂纸板,此处省略500字,各种吃灰,体力消耗

接下来的交给砂纸板,此处省略500字,各种吃灰,体力消耗

这里尺寸相差了一点

这里尺寸相差了一点

贴个木片吧

贴个木片吧

差不多就是这样

差不多就是这样

贴玻璃纤维布加固

贴玻璃纤维布加固

上反角也一样

上反角也一样

完成效果

完成效果

承重实验,结果很理想负荷7千克机翼不会断,但是变的很弯

承重实验,结果很理想负荷7千克机翼不会断,但是变的很弯

椅子比书还轻点,对这副机翼来说,小菜

椅子比书还轻点,对这副机翼来说,小菜

开副翼,先构架好再开可以提高副翼和机翼主体之间的准确性

开副翼,先构架好再开可以提高副翼和机翼主体之间的准确性

拼上木条

拼上木条

效果不错,过度的很好

效果不错,过度的很好

实际上这里有我发明的一种方法

实际上这里有我发明的一种方法

这样再打磨便不会打磨到翼肋,影响翼型准确性

这样再打磨便不会打磨到翼肋,影响翼型准确性

副翼

副翼

边角加固

边角加固

靠近碳棒那边是事先开槽的

靠近碳棒那边是事先开槽的

完成后

完成后

很完美的过渡

很完美的过渡

尾翼改造

尾翼改造

削出翼型,翼型是HT12

削出翼型,翼型是HT12

这里打磨的艰辛大家看看下面的木头粉尘就知道了,省略若干百字。。。。。。。

这里打磨的艰辛大家看看下面的木头粉尘就知道了,省略若干百字。。。。。。。

垂直尾翼也是没得商量的

垂直尾翼也是没得商量的

构架机翼的舵机舱

构架机翼的舵机舱

舵机舱就是这样,虽然是1mm的轻木,不过该加强的地方都加强了

舵机舱就是这样,虽然是1mm的轻木,不过该加强的地方都加强了

这些用来做舵机盖子,本来想热压,可是abs板不知哪里去了

这些用来做舵机盖子,本来想热压,可是abs板不知哪里去了

穿插尾翼的图片

穿插尾翼的图片

翼型很准,我都是用磨刀刃的方式,画线,打磨,画线,打磨的方法来做的

翼型很准,我都是用磨刀刃的方式,画线,打磨,画线,打磨的方法来做的

裸机

裸机

贴蒙皮

贴蒙皮

然后开出机翼螺丝安装孔,这个的方法是先拿一张纸从机身上的位置上复制下来,再转到机翼上

然后开出机翼螺丝安装孔,这个的方法是先拿一张纸从机身上的位置上复制下来,再转到机翼上

贴好的尾翼。HT08翼型

贴好的尾翼。HT08翼型

美化下,打印了一份样板

美化下,打印了一份样板

手工来刻,刀工还可以吧

手工来刻,刀工还可以吧

放上比划先位置

放上比划先位置

完成了,看起开不错,改日上电装

完成了,看起开不错,改日上电装

终于全部发完了

终于全部发完了

楼主:
自己对这架飞机还是没有那么满意。手工的制作还是有些小缺 陷,和日本的那个手工F3A制作帖相比我的水平还是远远不能比的,相信以后又更多的制作经验后能拿出更好的作品,大家也不要拍砖了呵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好!
不过如此削制翼肋,恐怕精度难以得到充分的保证。最好还是串起来一起削好些……架设机翼的构架时,也最好是找一个平面,避免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好!
不过如此削制翼肋,恐怕精度难以得到充分的保证。最好还是串起来一起削好些……架设机翼的构架时,也最好是找一个平面,避免扭曲。
allgero的机翼是三段式的,由三个锥形翼组成,串烧法加工两边的金属模板要半死了,所以回过头还是一片一片来了

网友:
幽兰又有新作品了!祝贺!

网友:
不错,什么时候上机身的制作过程呢?

网友:
LZ手工不得了牙

网友:
手工 达人

网友:
 太强了,7KG没事,厉害

网友:
试飞了吗?期待飞行录像!

网友C:
YOULAN是宁波的?? 第一张象华茂的操场?

网友D:
如果用F5B的动力的话,这个强度还是危险。

可以考虑玻璃钢工艺做机翼

网友E:
灰常不错~!帮顶~!
友情提示,上反部分光靠碳片是不够的,我那架四折上反的DLG做静强度测试上反部分觉得没问题,但实际出去扔了若干次后开始出现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LAN是宁波的?? 第一张象华茂的操场?

现在是在宁波这边,操场是万里学院的东校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灰常不错~!帮顶~!
友情提示,上反部分光靠碳片是不够的,我那架四折上反的DLG做静强度测试上反部分觉得没问题,但实际出去扔了若干次后开始出现问题咯。。。

谢谢你的建议,上反部分还有玻璃布强度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F5B的动力的话,这个强度还是危险。

可以考虑玻璃钢工艺做机翼

飞f5b肯定是不够的,木结构加蒙皮高速下肯定会型变,这个飞机主要真对p5b科目,因为p5b的爬升阶段有一段平飞加速然后拉杆的过程,所以机翼做了较多加强,包括尾翼内部也是有碳条的,只是这锂漏了一些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