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C6140齿条和齿轮?

楼主(2011-05-17):
哪位高人更换过C6140的齿条和与之相啮合的齿轴,请告诉更换的具体方法。

楼主:
没有人换过吗?

网友:
齿条:先把固定齿条的内六角螺丝拧松,在用螺丝把定位的锥度销拔出来。
先把丝杆,光杆,操作杆拆下,溜板箱下面用东西垫好,把大拖板上面的紧固螺丝和定位锥度销拆下,用根水管从丝杆位置穿过来,抬下溜板箱,就可以拆齿轮轴。

楼主:
谢谢,但上新的齿条和齿轴的啮合深度不好确定?

网友:
我没搞过,估计是这样的,齿条上个半紧,重新调整位置,跟齿轮接触好了,重新打定位销孔。

楼主:
已经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