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调接线问题

楼主(2011-05-17):
想请问一下电调上的A,B,C三根线分别对应电机上的红,黑,蓝哪种颜色的线!怕接错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随便接,如果电机转向反了,只需要把其中任意两根线调换一下即可。

楼主:
不会烧吧?

网友A:
白混700多小时

网友:
用香蕉头接,方便调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混700多小时

网友(2011-06-17):
应该是蓝色-A,红-B,黑-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