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SDS MAX 五坑两刃钻头,为何那么贵?

楼主(2011-05-17):
博世 40x380x500mm SDS MAX 五坑两刃钻头 2 608 597 099,网上报价800元左右,为什么那么贵哟
(五坑是外国用的,四坑是国内用的。问题是国产有五坑钻头吗)

还有,这种钻头,是给电锤用的吗?电锤好像不能转动的啊,为什么钻头上有旋转的螺旋线呢?

我买了博世的电锤,能不能配一般的国产钻头来打墙?我就是打装修时埋电线的浅槽而已

网友A:
给你个洋妞,你能把她办了么?

同理如上

网友:
电锤不能转动?谁说的?
那不成了电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洋妞,你能把她办了么?

同理如上
五坑是外国用的,四坑是国内用的。我就是不知道国产的品牌有没有五坑钻头

网友:
五坑是不是指钻头柄那里的装夹槽数?

网友:
感觉还是刀口材料比较重要,如果磨损太厉害了,磨磨也可以的,以前厂子冲击钻头少的时候,俺们都用旧冲击钻头杆,头面重焊合金刀头,还有用碳工钢车个筒子,焊四个刀头在圆圈端面,钻墙上大孔用,后面工具便宜了,厂子也富有了,不在意这些工具钱了,直接买成品的。

网友B:
图片好像是专门钻木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好像是专门钻木头的吧
不是吧?我要钻钢筋水泥墙的哦

网友:
不会错就是木工钻

楼主:
那我搞错了。我是想在墙上打线槽呢,埋电线进去。买什么钻头好呢?

网友:
五坑是大口径的,四坑是是小口径的,和国内和国外没关系,都是外国人的标准

网友C:
你要开槽就不该用钻头 先确认你的电锤是否有锤击档位 也就是不旋转只冲击 然后上尖凿或者扁铲 4坑国内最常用 BOSH常用两坑两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开槽就不该用钻头 先确认你的电锤是否有锤击档位 也就是不旋转只冲击 然后上尖凿或者扁铲 4坑国内最常用 BOSH常用两坑两槽

尖凿或者扁铲是否有BOSH产的呢?

网友D:
墙壁开下线槽有专用的切割机,就是小型的双无齿锯片切割锯,切出槽然后随便用钎子钎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墙壁开下线槽有专用的切割机,就是小型的双无齿锯片切割锯,切出槽然后随便用钎子钎一下就好了
具体名字叫什么?贵吗

网友:
开槽有专用的,结构是双刀片。不转的是电镐。如果用冲击钻(一部分可调成冲击状态就是头不转)配上扁铲可以开槽,扁凿便宜的才几元一支,后面是方的,五金店都有卖。

网友:
名称好象就是开槽机,二三百就有卖

楼主:
好的,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2012-06-13):
墙壁开槽机800左右。另外分享一下:见过工人 直接用 角磨机 去掉护罩,上 小直径 云石片,在墙壁上划线,切割之,然后 扁头工具 铲之,OK.
    个人建意,载上防护面具。

网友:
尖凿或者扁铲国产代用品 4 元一支,空调打孔钻20--30元左右,我们常用的

网友:
肯定是钻木头用的钻头,钻水泥的螺旋纹没那么宽的,我也是做水电的,一般埋线管的槽是用界瓷片的切割机先开两条边线,再用电凿打出坑来,新出了一种U形的电凿头

网友:
开槽机十年前就被广泛应用了,当时的开槽机都是盘形铣刀式的,即在直径十几cm的圆盘上焊上十几块钨钢头,大扭矩慢速铣墙槽,这种开槽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铣槽时经常会被小砖块卡住钨钢铣刀盘,一旦卡住,施工者如果没有马上松开开关,几秒钟功夫开槽机就冒烟了.后来金刚石切割片大量普及了,新型的开槽机也就跟着出场了,最早的开槽机就是在切割机的基础上,把电机功率加大同时把输出轴加长,再放上一组厚垫片,同时上两片切割片,根据不同的槽宽调节两切割片的间距,割好槽后再用电锤或电稿敲一下就可以了;后来又出了一种两切割片对称斜装的开槽机,因两切割片形成一个夹角,故在墙上开出来的是一个三角槽,省了一道敲的工序.应该讲金刚石切割片式的开槽机是一个进步,但国产的开槽机电机功率都偏小,使用者要特别当心,千万不要心急,一刀不行就两刀,一旦过负荷电机说冒烟就冒烟,这就是国产开槽机的最大特点(2,3百的估计更短命);另外不要嫌灰大而乱浇水,水一旦被电机散热风叶吸进去,马达离冒烟也就不远了.有些民工就用功率大一点的角磨机来开槽,就一个原则不要过负荷就没问题.切割片品种很多,质量好一点的使用寿命长,割起来也轻松.珍惜生命的要戴好口罩,最好两个人配合一个人用吸尘器吸灰,吸管前面最好装一个大一点的倒锥形张口罩.好了,太罗嗦了要挨骂,打住        刚看到原来是一年前的老帖,白砍了一大堆

网友:
虽说是一年前的老帖子,但是在您新回复里学到了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