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4轴配置

楼主(2011-05-17):
打算自己搞一套4轴,已经订了一套kk 和机架,打算用8寸桨,各位朋友推荐一下动力配置,桨距、
电机
、电调还有电调。谢谢了

网友A:
这个id很暴力。。。

网友:
我用的1045桨,电调ZTW20A 电机2212KV980 轴距54CM 起飞重量850G 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现在的机架用8寸的正好,不知道什么配置合适,关键是螺距和kv值的搭配

网友B:
八寸桨用1400左右的2205就可以了,效率肯定不如十寸桨配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