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导购,关于亚拓450

楼主(2011-05-17):
已有亚拓450空机和JR11的控和接收,求
电机
,电调,
陀螺仪
和
舵机
。电机要求天蝎星的,其他的尽量高端配置就好。多谢各位了。

网友A:
不太懂 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B:
电机221-8 舵机DS95 陀螺GY520 锁尾BSL257 电调蝎子60A

网友C:
楼主吃饱了撑的

网友D:
的确有点

网友E:
其他同上,陀螺换成V8mini,换无副翼头。

网友F:
电调推荐kontronik Jazz 55LV,比蝎子的好多拉,或者直接上Kontronik Jive 60HV一步到顶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网友I:
选最贵的买就是了

网友J:
哪个钱多买哪个

网友K:
钱多的话就选同级别最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