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脑装两个mach3驱动两台机器可以吗

楼主(2011-05-17):
有了雕刻机,又改了一个小铣,想用一个电脑带着,装两个mach3程序,开那个机器用那个程序,
这样就就不用来回的设置程序了,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两个mach3能共存吗?

楼主:
分别用,不同时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系统,选项启动,根据需要设置。

网友B:
不同时开完全可以,不需要装两个系统;
要同时开的话,想办法在一个机箱里装两块主板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时开完全可以,不需要装两个系统;
要同时开的话,想办法在一个机箱里装两块主板也可以。

如果装两块主板,同时开,其它又有什么能共用呢?硬盘?内存?电源?CPU?显示器?光驱?机箱?

网友:
LZ 试试装个虚拟机!只要你机器带的动。 可以虚拟出N个系统同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装两块主板,同时开,其它又有什么能共用呢?硬盘?内存?电源?CPU?显示器?光驱?机箱?

机箱可以共用!

网友D:
1、如果你只有一个并口,那就加个并口切换器(不要也行,手动换线,但热拨插LPT有烧板的风险),然后程序装一份,再复制一份新的,两组程序应该没问题

2、如果你有2个并口(主板上一个再外加个并口卡),那么2份程序设置上区分一下LPT地址就行了,但这个方案能不能2个同时开不确定,主要是没研究过mach的驱动,不知道它的驱动能不能同时执行2个实例,这个需要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如果你只有一个并口,那就加个并口切换器(不要也行,手动换线,但热拨插LPT有烧板的风险),然后程序装一份,再复制一份新的,两组程序应该没问题

2、如果你有2个并口(主板上一个再外加个并口卡),那么2份程序 ...

就算有两个并口,也绝对不能同时开!

网友:
加一块维宏卡就行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了雕刻机,又改了一个小铣,想用一个电脑带着,装两个mach3程序,开那个机器用那个程序,
这样就就不用来回的设置程序了,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完全可以的,就是只装一个MACH软件也可以,分别设置,分别使用(只有一个接口),我的电脑里装了4个一个固定自己用,另一个自己试验改变各种参数用,另外2个是教网友时用,当然也可以只装一个运用软件的(查看---加载新界面)的功能,一个MACH软件多人(多机)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的,就是只装一个MACH软件也可以,分别设置,分别使用(只有一个接口),我的电脑里装了4个一个固定自己用,另一个自己试验改变各种参数用,另外2个是教网友时用,当然也可以只装一个运用软件的(查看---加 ...

老先生的意思是把MACH3装4便吗?可以装4个?不明白

网友:
多装个并口就可以了吧!!地址不一样,改下地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先生的意思是把MACH3装4便吗?可以装4个?不明白

在你的电脑硬盘每个分区都可以装一个,我的电脑有4个分区就装了4个,但是必须是同一个版本的mach3.

楼主:
很多人关心,谢谢,再装上一个mach3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关心,谢谢,再装上一个mach3试试

可以在你的电脑硬盘每个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