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1-05-17):
请教下大家 无刷电机跟有刷电机有什么分别 无刷电机是不是要配无刷电调 有刷电机也是不是要配有刷电机?

楼主:
无刷电机好 还是有刷电机好?

网友:
你的问题全部正确,两种电机都好,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这里有关于有刷无刷的解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潜水吧。。。。阿门。。。。。

网友:
知道的应该告诉LZ, 多打几个字浪费不了多少生命的 ,不要老让人潜水嘛
LZ说的米错,但相对的 无刷的功率要大些,有刷一般用在像真船或车上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做低速船啊 要负载的  需要多大电机 有刷还是无刷?

网友:
有刷便宜  无刷力气大

网友:
要是币币充足那就无刷喽

网友B:
可是为什么无刷的贵呢?  有谁知道?
我觉得从加工难度的角度来说无刷的似乎更简单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是为什么无刷的贵呢?  有谁知道?
我觉得从加工难度的角度来说无刷的似乎更简单些啊。

大错特错,无刷的饶线,磁钢,转子等等 ,这些都是有刷远远比不上的 。特别是好的无刷,一只电机上的线的价格都是一只有刷的几十几百倍了!
加工难度的话,你研究过无刷的绕线工艺你就知道有多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错特错,无刷的饶线,磁钢,转子等等 ,这些都是有刷远远比不上的 。特别是好的无刷,一只电机上的线的价格都是一只有刷的几十几百倍了!
加工难度的话,你研究过无刷的绕线工艺你就知道有多复杂了

LS的我觉得你没说到点子上。  磁钢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是钕铁硼了。绕线工艺嘛,会有多大复杂的?特别是对于批量生产,那个复杂基本都忽略不计了,况且事实上也没什么复杂的。  至于线,除了漆包线还是漆包线,没听说哪规定无刷的要用金线有刷的要用铜线。说相差几十几百倍太危言耸听了。  有刷的还多个整流子换向器碳刷这套机构呢,应该是有刷的更贵才合乎情理。

网友:
由于没有碳刷的摩擦,无刷的有更高的效率,代表着新的技术。这才是无刷更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我觉得你没说到点子上。  磁钢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是钕铁硼了。绕线工艺嘛,会有多大复杂的?特别是对于批量生产,那个复杂基本都忽略不计了,况且事实上也没什么复杂的。  至于线, ...
二者的材料成本差不多,无刷的工艺要求高一些,从我玩车模的角度认为有刷电机生产厂家多竞争激烈所以便宜,但是如果要参加比赛而配置的电机、电调其价格和无刷差不多。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如果有刷与无刷用一样的用料和工艺,应该价格差不多。无刷的电调要复杂一点。
有刷与无刷区别在于有刷效率低,但有刷的线性好,无感无刷线性不好,启动时卡卡地,低速线性也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