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副翼的正反向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我的遥控器
副翼:逆
升降:正
螺距:正
一起推动油门,推动十字盘同步上下运动没有问题
今天试飞一打副翼往左,飞机就往右飞,正好反向,秒炸

如果把副翼调成正了,十字盘又不一起运动
应该怎么设置,正反向,还是我安装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没有调好就出去飞?先在REVR里把各舵机方向调整好

楼主:
没装过机,怎么调啊
我改变副翼的正反方向,十字盘又不一起运动了,不知道怎么调正反了,谁给指导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了正反不行就只有换舵机来试了

我晕, 不会舵机装的问题吧,这个还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了正反不行就只有换舵机来试了

副翼,螺距对调?

楼主:
调完了,向左打副翼,左边的舵机像下,右边的舵机像上,十字盘像左倾斜,
对吗?
像前打升降舵,十字盘像前倾斜
都对的吧?

网友B:
先学习吧!在网上搜:450电动直升机安装调试,看了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习吧!在网上搜:450电动直升机安装调试,看了你就明白了

看了无数遍了,毕竟头次装,
摸索着来,赐教下对或者不对,
有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习吧!在网上搜:450电动直升机安装调试,看了你就明白了

就是搞不定,才上来求助的,像您这样的老手,多说句,能累着您啊
俺都用上baidu 语法sit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完了,向左打副翼,左边的舵机像下,右边的舵机像上,十字盘像左倾斜,
对吗?
像前打升降舵,十字盘像前倾斜
都对的吧?
                         都对的啊! 再试螺距运动方向和油门同向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遥控器里
副翼:逆
升降:正
螺距:正
一起推动油门,推动十字盘同步上下运动没有问题
今天试飞一打副翼往左,飞机就往右飞,正好反向,秒炸

如果把副翼调成正了,十字盘又不一起运动
应该怎么设置,正 ...

你用的是什么控啊?
比如FUTABA 6EXHP控,菜单里有个叫“SWSH (十字盘模式选着和舵角调整项[SWASH ARF])的设置项,进入这个选项后,将副翼的百分数改变的相反的值。

例:原来的副翼的数值是+50%,那现在设置为-50%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控啊?
比如FUTABA 6EXHP控,菜单里有个叫“SWSH (十字盘模式选着和舵角调整项[SWASH ARF])的设置项,进入这个选项后,将副翼的百分数改变的相反的值。
例:原来的副翼的数值是+50%,那现在设置 ...

抄收了,这个应该好使吧,谢谢这个兄弟

网友:
反向里面不是可以每个舵修正的么 第一次碰见这个问题 帮顶

网友:
先把每个舵机动作调对,如果只是副翼打左跑右,升降打升变降的话,只要在十字盘混控里面把百分比的+/-反一下就好啦。

网友D:
可以在swash里面调整混控数值,如果副翼为正值,调到相应的绝对值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swash里面调整混控数值,如果副翼为正值,调到相应的绝对值负值

网友:
接收机上的两个通道对换下。

网友:
如果调舵机正反向不行,就把1通和6通对调再试

网友:
挺复杂的样子,希望我上450的时候不会崩溃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控啊?
比如FUTABA 6EXHP控,菜单里有个叫“SWSH (十字盘模式选着和舵角调整项[SWASH ARF])的设置项,进入这个选项后,将副翼的百分数改变的相反的值。
例:原来的副翼的数值是+50%,那现在设置 ...

这才是正解啊,可以同过控调整的啊,那需要换舵机 啊,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