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一晚,终于让G4.5和凤凰3.0r正常运行于Windows7 64bit!

楼主(2011-05-17):
近来发现很多TX都在讨论在WIN7上运行模拟器的问题,以前我在用WIN7 32bit时安装运行都正常,未发生过任何错误,G4.5安装运行于32bit系统关键在于用户名要英文。

前段时间重装了系统,装上64bit Windows7,装G4.5和凤凰3.0R时遇到问题,现将解决过程分享出来。

G4.5,用户名依然要英文,安装G4正常,安装后输入序列号,G4.0的两个升级包已不能在64bit系统上运行,我的操作是直接忽略,不装这两个升级包,直接安装RealFlight4_50_021升级到G4.5,安装后用原来的EMU3.3运行正常。

凤凰3.0r,正常安装过程,略过。运行时新建遥控器文件时会出错,程序停止响应,自动关闭。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兼容模式运行依然无法解决。经分析原因,是程序在创建文件时出错。解决方法是在  “我的文档”\PhoenixRC\Settings\mappingProfiles\  目录里新建一个名为“Custom”文件夹。再次进入模拟器,新建遥控器正常了,运行中程序也不会无响应。

以上就是我的解决方法,有人遇到在WIN7 64bit系统装模拟器遇到问题时可以一试。

附上G4.5和凤凰3.0r同时正常运行图~~

网友:
谢谢了,有空试一试。

网友:
看到楼主的桌面上有 尘埃2

网友:
过去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自己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尘埃画面比极品好多了

网友B:
我在64位下运行G4还是可以的,但是输出到液晶就没有声音了。仁兄有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64位下运行G4还是可以的,但是输出到液晶就没有声音了。仁兄有没有遇到?

“输出到液晶没有声音”?用的是什么线?HDMI?

网友B:
对, HDMI。好像是Win7的问题,只有两屏同时播放(复制模式)时电视才有声音,如果只有电视就没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 HDMI。好像是Win7的问题,只有两屏同时播放(复制模式)时电视才有声音,如果只有电视就没有声音。

手动选择声音的驱动就行

网友:
刚升级到win7 64位,此帖很及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选择声音的驱动就行

请教:如何选择呢?

网友:
早就在win7 64位旗舰版安装过凤凰3.0R了,一切顺利完全无任何问题啊

网友:
LZ安装后凤凰3后,试过录像功能么?是否完全正常?
我的也是WIN7 x64,其它功能可用,就录像后回放时不正常。
具体表现为回放时,录像镜头不会跟随录像时使用的飞机移动,而一直停在当前选中的目标飞机处。

网友(2011-08-13):
我的情形跟ls的一样

网友:
各位都是装在哪个盘的.....我的运行不了啊(装了DX2009)  还是提示缺少文件

网友:
我都是直接装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在于各家盗版盘里面重新打包的安装程序兼容性不佳, 用官方原版安装文件是完全没问题的

比如你说的"G4.0的两个升级包已不能在64bit系统上运行", 官方除了4.5升级包之外没有出过其它升级包, 只能在线更新, 而官方扩展包就连最老的EP1都能在64位上正常运行的

所以你说的只是针对你用的那种安装盘而己, 别人遇到的安装盘很可能跟你的不一样, 最好附上光盘文件列表截图, 这样好分辨

网友:
win7 64bit一切正常,运行无问题!

网友(2011-09-26):
感谢楼主帮助

已经在win764位下成功玩上G4.5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