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高频震动,请调机高手现身...

楼主(2011-05-18):
故障描述:,山寨450 v2,冰人推力轴承座,冰人一体化尾座,3D油门曲线100%-95%-100%。  普通悬停、航线模式飞行完全正常,无震动。切3D后飞行抖动相当大,感觉脚架快散架了,按照排除法除震的思路:

1、保留尾垂翼、去掉大浆和尾浆后,100%油门时,机器没有一点抖动,用手感觉不到尾垂翼震动。这可以证明:主轴正常,主轴轴承座正常,电机与大齿间距正常。尾轴没有弯曲。
2、装上尾浆夹尾中联后(没有装八爪、尾推),没有震动。                    这可以证明:尾中联没有变形,尾浆夹轴承正常。
3、把尾浆一装上,100%油门,垂直尾垂翼中下端像发了疯一样的高频左右震动,不是麻手,而是根本握不住,这个时候如果握住尾管,感觉到明显的震动。  这可以证明???
4、换上一副Beam原厂的尾浆夹、尾中联、尾浆(这套设备在beam e4a上切3D没有任何问题),问题依然。
5、换了全新的冰人尾座,换了不同的尾浆、换了加厚的尾垂翼、重新安装尾撑杆....问题依然

我快崩溃了,现在只是在怀疑对转齿那个部位了,但不至于吧,分析以上的除震过程,有两个疑点,请高手帮忙分析:
1、这个震动是不是就是3D飞行时的震动源?
2、用过冰人尾座的朋友,你们在切3d时有这个现象吗?个人认为,冰人尾座的设计有一个BUG,就是在尾管上固定尾座时,通过尾垂翼紧固螺丝时,尾垂翼不能紧贴在尾座上面,如果要固定紧,紧螺丝时必然导致尾垂翼顶端有部分变形,这个会不会是高频震动的原因所在?

为了这个问题我都调了三天,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再调不好,就只有把这个飞机低价出了:)反正我还有两台Beam E4A,但总是舍不得飞

楼主:
回沙发,对尾,就是尾垂翼 下端左右高频震动,碳尾垂翼震动幅度大概1厘米左右,玻纤的要小一点,但震动力度感觉相对大些,这些描述视频不大能说明问题

楼主:
回板凳,出现高频震动时,根本就没有上大浆。之前我已经换过碳浆试过的,没有效果才是采取排除法的。

网友:
試下換尾軸,可能尾軸彎左少少

网友:
尾管检查了吗?可能尾管裂了,我就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描述:,山寨450 v2,冰人推力轴承座,冰人一体化尾座,3D油门曲线100%-95%-100%。  普通悬停、航线模式飞行完全正常,无震动。切3D后飞行抖动相当大,感觉脚架快散架了,按照排除法除震的思路:

1、保留尾垂翼 ...

1、没装大桨时不震不能证明主轴正常,主轴轴承正常,尾轴不弯曲~
2、不装尾桨不震不能证明尾中联没变形,尾桨夹轴承正常~
装桨和不装桨差别很大的,装桨后一点点的小问题都会被放大很多倍~

网友:
换上这个试试

冰人一体化尾驱动座

楼主:
问题依然,继续等高人手..

网友:
对转齿的轴承如果有问题的话(或者它的轴已经磨轴),就会造成严重但很难发现的震动.因为没有荷载的情况下不震 碍,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皮带太紧不,还有电机齿是不是和大盘齿太紧,要有一点间细的

网友:
检查尾浆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