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7的控制器怎么设置直升机模式啊!

楼主(2011-05-18):
我进入系统以后设置直升机模式以后,退出在开机。。控制器老是报警。。。怎么才能设置直升机模式啊?

网友A:
JR7是什么?要么是DSX7,估计是LZ打开了3D或者油门锁定的开关才会报警,要么就是没电了

楼主:
是JR XG7控制器

网友B:
你是不是在“熄火”状态下开机的

网友C:
沙发说得对,检查油门锁定开关和飞行模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