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创业,求大功率可控硅直流电源和高频直流电源的资料

楼主(2011-05-18):
回家创业,求大功率可控硅直流电源和高频直流电源的资料,
想d个15v2000a的直流电源,
请有这方面资料的兄弟和坛里的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电镀电源

网友B:
这么大的开关电源啊,真没见过。

网友C:
买高功率直流焊机 把次级绕组20组线一起绕 差不多一组就产生100安吧 横截面积一定要大 铁芯一定要牛X

网友D:
哇!!!2000安培???炼钢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是否可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E:
炼钻石  这么大的的电流没见过用开关电源的,定做吧,长时间用的二次侧是空心管水冷式的

网友F:
如果不是用来研究开关电源,建议使用传统三相变压器整流设备,功率15X2000,6个500A的可控硅就搞定了。可靠性高,一次成功,

网友G:
电解?兄弟家里有一定有什么矿产资源了。我有办法,联系我。

网友H:
去电源网看看吧!
www.dianyuan.com

网友I:
10楼说的很对,变压器是很现实的解决办法,改造空间大,经久耐用,
我有一个20KW的铜带绕的变压器,380V输入,48V输出,配套400A的三相整流,400A的单触点直流接触器。

网友J:
回复 楼主:
楼主拿来干什么用的?
用来电解吧,电压高了;
用来做杀伤武器吧,电流低了;
用来电焊吧,电压低了;
莫非是做特斯拉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