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950质量确实也有问题

楼主(2011-05-18):
俺不多说,就2点:
1、二级传动齿铆合有问题,悬停没事,一做3D动作就会打滑,几斤的拉力根本都承受不了
2、塑料上盖的轴定位孔会变椭圆形,导致齿轮虚位严重放大,那0.000x的deadband就完全木有任何意义了

会改进么?需要的话俺可以把手上这颗发给厂家看看,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樓主

你好,齒輪打滑確實有發生過的案例,這問題已經有模友送返免費更換齒輪後送回使用.
經過換新齒輪, 已經沒有異常再出現.

請PM我聯更換換齒輪.

楼主:
谢谢MKS这么快的回复,已PM

网友:
mks的舵机不可以拆,小心啊!

网友:
回复有个P用!

要拿出诚意是召回!
我看LZ也是个玩大机子的人,要小心呀。死舵会要命的,我是丑话说到前面了!

网友A:
待遇不一样!!!!
LZ这么快解决。其他人的呢???B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遇不一样!!!!
LZ这么快解决。其他人的呢???BS
              同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正常的客服...是什么?

1. 将问题或不良品 告知厂商或代理商/店商 , 就会立即处理..这是最简单不过了..

如同买车子.. 有什么问题.. 开车或叫维修员开走检查即可..不需要自己DIY ..自己修修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正常的客服...是什麼?

1. 將問題或不良品 告知廠商或代理商/店商 , 就會立即處理..這是最簡單不過了..

如同買車子.. 有什麼問題.. 開車或叫維修員開走檢查即可..不需要自己DIY ..自己修修弄弄

結果.. ...
                              呵呵! MKS 大大!  不用针对我! 其实我作为一名很普通的纯航模爱好者! 和大家一样! 只希望MKS的质量和售后是针对所有的用户! 一视同仁! 快捷高效!    而不是仅仅因为千红大大的。。。!               顺便说一声!自己一直很关注MKS!   迄今为止也没有对此品牌有何歧义!

网友:
歐..沒事啦..

我在台灣..誰也沒見過..不會有成見問題,,

不論誰來問..只要是我能解答..一定解說..不一定是MKS 產品...

上個星期去外地...所以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看来MKS是在欺负老百姓呀!大家都来看看这副嘴脸吧!

网友D:
怎么MKS对着老鸟就装孙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MKS对着老鸟就装孙子了???

反馈产品的质量问题,由厂家决定怎么做,舵机壳和齿轮俺也都是自己花钱买来更换的,只是希望大家飞行的时候能注意一些,也希望厂家能改进出更好的产品,故此发帖

如果您用MKS产品出现什么问题,也同样可以发帖表达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网友D:
台巴子就是看见你了,,千红,,资深,马上要换齿轮了,,知道吗,,?我们新人他就说球头紧了,导致死舵,,LOGO球头会紧吗?
我都卖掉9660A+了,,,入153了,,钱我可以花,,委曲不能受,,知道吗?这种人真的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巴子就是看见你了,,千红,,资深,马上要换齿轮了,,知道吗,,?我们新人他就说球头紧了,导致死舵,,LOGO球头会紧吗?
我都卖掉9660A+了,,,入153了,,钱我可以花,,委曲不能受,,知道吗?这种人真的是垃圾

看了你的帖子,俺也不赞同mks客服提出的观点,在没有明确故障原因之前不能过早下结论,当然你的陈述同样也是缺乏可靠判断,另一方面在起飞的时候你发现了舵机故障,但在没有确定排除故障的情况下贸然再飞,这样炸鸡确实很冤枉,如果你当时发现问题无法自己做判断的时候,直接联系mks发回厂家检修也许能找到真正的故障原因

俺的这颗BLS950在外场飞行的时候,悬停和航线就很正常,但是切了3D之后一翻滚就往一边偏航,赶紧降下来查找原因,在通电中立的情况下使劲推拉十字盘连杆才发现二级传动齿会打滑,那幸好找到了准确的原因,为了保证飞行练习自己已经购买了新齿轮换上才到这里反馈信息的

cloud80模友的BLS980也是在已经出现故障征兆的时候没有仔细排查原因,才导致后面白白损失心爱的飞机,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网友:
其实他们真的太嫰,,,我们买车为什不买QQ买BMW,,电直不玩FY要买LOGO,,零件舵机一样如此,,几十块的舵机多的是,,送给我都不用,,,买你MKS就是觉得你是品牌货,,他们应该说一声::"对不起,,请你快快把产品寄回,一旦检察是质量问题我们会马上给你们快递一个新的,,人为的损坏会相应的收一点材料费"   这点他们和大公司比差远了去了,,,

楼主:
谢谢MKS客服,返修的舵机壳和齿轮均已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MKS客服,返修的舵机壳和齿轮均已收到

哇塞:MKS客服真的不错哦。神速、不愧是神舵!
一般神舵就是神人玩的舵!神就是仙、仙就可以不死了~!
纯粹湖南娱乐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