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汽油机 看看能做航模动力嘛

楼主(2011-05-18):
发现一台汽油机 类似于割草机发动机的结构 但是功率标注 最高功率 19000转 9。8千瓦
机体毛重12斤 我估计全部去掉附件 换CDI  也就是9斤左右 能做直升机动力嘛

楼主:
补充一点 化油器是单油针的         另外问问 这个机器的曲轴箱很大 可以改造小点吗?   另外化油器换成什么品牌的好啊?  望专家指导  谢谢

网友:
啥也没看到!
表示关注

网友:
9斤左右,飞行器准备做多大的~!~

网友:
留下个脚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台汽油机 类似于割草机发动机的结构 但是功率标注 最高功率 19000转 9。8千瓦
机体毛重12斤 我估计全部去掉附件 换CDI  也就是9斤左右 能做直升机动力嘛
图呢?????
机体毛重12斤 我估计全部去掉附件 换CDI  也就是9斤左右
斤????公斤?????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4.5公斤

楼主:
去掉周边附件和自带的风轮什么的 应该不会超过5公斤 照片我现在没有 我看的 这个机器外观标牌标注的是  最大功率 19000转(这个参数没错我又看了一下) 功率是9。8千瓦  机器毛重带油箱及所有附件是 12公斤  这个机器能改造吗  曲轴箱看起来又大又厚重 是不是可以改造
另外扫气道可以在改造吗? 我想做一个两米左右的直升机 但是是遥控的 不是载人的 这个机器化油器类似于割草机的化油器  单油针的 能换成航模用的化油器吗?  另外最大功率和实际功率 是不是差很多啊 望专家指点啊

网友:
遥控两米左右的直升机,设备都是高价货~!~!还有你的引擎是二冲的还是四冲的~!~

网友:
应该是二冲。它曲轴箱厚重是为了承受高转速下巨大的惯性负载,这个有点像车用甲醇机跟飞机用甲醇机的区别。
所以减重的时候不要太伤强度为好。
另外旧发动机不知道还抗得住长期19000的转速不。
这个转速水平基本上相当于专业越野摩托车的发动机了,那个一般是125的30多马力,转速两万上下。

网友:
这么重的东西,行是行,但飞机多大啊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

楼主:
发动机是新的 两冲程的   照片现在还没有 正准备去照呢

网友:
一般的直升机可以做到1马力功率最大起飞5KG重量。如果做3D要降低一些,但是这样算下来飞机的重量很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