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朋友的蓝宇P51起飞就要侧翻,影响侧翻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楼主(2011-05-18):
朋友买了个蓝宇的p51下单翼,使用的原厂无刷配置:
产品参数:
--翼展:890mm
--全长:680mm
--全重:420g
--桨:  8060  9070
--马达:原厂2812 1250KV无刷电机
--电子调速器:原厂18A无刷电调
--伺服器:9克微型舵机*3个
--充电器301平衡充
--电池:11.1V1300MAH15C电池

这两种桨都使用了,都还是不行,一起飞就开始大幅度转弯,重心我也调整了,副翼也检查过了,很平。。。3/4油门起飞,我认为动力是够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不是扭力的问题?是不是原厂配置的电机不合适啊?

新人经验不足,求老人分析指导。谢谢

网友A:
不太适合新手!

网友:
反扭不会那么夸张,检查你的平尾和机翼是两边都对称水平

网友:
是不是往右边翻啊?地面起飞还是手抛?可能是速度不够失速了

网友:
反扭,重心
重心要靠右侧一点

网友:
下单翼的确不适宜新手飞!

引用 网友A:
不太适合新手!

新手还是先飞赛斯娜等上单翼机型为好!
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要看到你的飞机后,才能够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

网友:
反扭的问题,调整副翼!

楼主:
对了,忘记说,是起飞后往左边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忘记说,是起飞后往左边翻

可能是电机没做扁角吧!
上一张相片才好诊断!

网友:
是不是拉力线不正呀

网友:
我的一米二 P51也是起飞 左翻,一离控就要打右副翼,,上了空之后丢开手都可以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