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生产电热器了?

楼主(2011-05-18):
DS760舵机,以前问过这个问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9039&extra=page%3D1

后来根据厂家的“指示”更换了原厂的小圆盘舵臂,试飞1分钟悬停觉得可以了也就没深究。但心理一直有个疑问,大的圆盘舵臂也是原厂配的,为什么就不能用?

昨天去飞3D了,一块电下来不得了!鸡蛋都能煮熟!这个尾舵机我还敢用?原帖中厂家提的1、2、3我都试过了。没用!

至于实体店去请求协助,这个为难了。难道要我跑到上海或者是常州?而且实体店能做什么?我好坏也飞了4年了!难道给我换个新的?

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昨天没带相机,周末带了相机和测温枪让模友们开开眼,知道继高压舵机之后又一伟大的高温舵机!

网友A:
MS有这个问题的,我的8910A+也热,单不至于烫手,飞一块电池,不敢连着飞,需要冷却一下在飞!!

网友B:
呵呵!

除了笑,我都不想说什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S有这个问题的,我的8910A+也热,单不至于烫手,飞一块电池,不敢连着飞,需要冷却一下在飞!!

我的也是。。。尾推已经非常顺滑了,可是一个起落下来还是热。。。而且通电开始,舵机就发出“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不知道舵机内部是不是有个寿命计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尾推已经非常顺滑了,可是一个起落下来还是热。。。而且通电开始,舵机就发出“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不知道舵机内部是不是有个寿命计时器~~~

或许是定时

网友:
看来舵机还是FUTBA和JR的,别人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笑,我都不想说什么了!

那就请你闭上嘴。。凸- -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请你闭上嘴。。凸- -凸!

朋友我是笑MKS的舵机,你误会了。
我都不想说了,这垃圾舵机!我的遭遇比你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是笑MKS的舵机,你误会了。
我都不想说了,这垃圾舵机!我的遭遇比你惨多了!

由于心中郁闷,错怪你了。兄台见谅!

网友D:
回复 楼主:

ds760 會過熱........ 大部份是批配問題...

舵機愈快..孔位會愈靠近內部,, 因為速度快,不需用長舵臂...

可向 資深 飛3D選手 問下即可...

大圓舵片..也是用於最內孔即可(90油)

网友:
请问楼上资深3D选手是谁,能推荐一个或两个吗?

请问楼上资深3D选手是谁,能推荐一个或两个吗?
真不知道你是看不懂简体字,还是在这里自言自语,LZ都说了1、2、3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760 會過熱........ 大部份是批配問題...

舵機愈快..孔位會愈靠近內部,, 因為速度快,不需用長舵臂...

可向 資深 飛3D選手 問下即可...

大圓舵片..也是用於最內孔即可(90油)

原配的大圆舵臂只有一圈孔位,与圆心距离都一样,无法改变。而且我也用了小圆盘舵臂,这个舵臂是最短的了,没有
更短的了,除非我自己打孔。可问题依旧。
至于资深飞手可否告知一两个肯帮忙的,我把整架飞机给邮过去都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請 詳細 寫出完整配件..我再幫你問問..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你的環境溫度 + 20~30 度..大致就是舵機的溫度,,良好散熱..馬達壽命比較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環境溫度 + 20~30 度..大致就是舵機的溫度,,良好散熱..馬達壽命比較長

8910A+热不是我一个人问过的问题了,在电直区,YT区好像都有人问过吧,很多玩家都反映热。我们不谈涉及质量问题的话题,我们是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来,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可以,。
我就想问问怎么弄个良好的散热,或者说怎么使用8910A+,原厂舵机摇臂孔位,球头要求等
比如说我的飞机,YT500,DS510×3,3G,螺距正负10度,25C电池,好赢80A电调。本人只会简单航线,5分钟悬停,明显舵机比电条电池热,我所说的热是有点烫,但是不至于烫手,要烫手应该是山芋了,靠红薯了。

网友E:
本人有8910A+和DS760  3D下来 都很烫!烫都没关系 只要不死舵 就行!!要求不高 !!

网友:
我的8910还可以啊,不怎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有8910A+和DS760  3D下来 都很烫!烫都没关系 只要不死舵 就行!!要求不高 !!

那么贵的舵机还要求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 詳細 寫出完整配件..我再幫你問問..

不好意思,前些日子很忙。
我的配置是: 斜盘MKS1210*3 锁尾MKS DS760 MB无副翼系统 好盈80A铂金电调 朗宇定制1400KV电机搭配14T齿轮。机型为亚拓500ESP改标准舵机 无副翼。

网友F:
左右调节时候不要有撞墙。。拉杆到尾推部分阻力。。都需要检查。。还有就是球头扣不能用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右调节时候不要有撞墙。。拉杆到尾推部分阻力。。都需要检查。。还有就是球头扣不能用紧的,

尾舵行程已经调节好,没有憋舵现象。尾推顺滑。球头与球头扣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MKS 980 ds 760 mks hv787 都有用到尾巴上至今没问题。40度的温度会有 不过从来不会过热,过热的情况多方面的,个人感觉顺滑情况占多吧。而且ds760 用在500上面已经是大材小用了。应该不会那么热的

可是我的偏偏就那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些日子很忙。
我的配置是: 斜盘MKS1210*3 锁尾MKS DS760 MB无副翼系统 好盈80A铂金电调 朗宇定制1400KV电机搭配14T齿轮。机型为亚拓500ESP改标准舵机 无副翼。

呃。。。咋没回音了捏?

楼主:
MKS的工程师已经正式PM回复,特此感谢。现按照直到,感觉还是有点热,不过不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