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发一下关于四轴操作技术的经验,很有必要!

楼主(2011-05-18):
包括起飞,降落基础的东西,航模这个东西设备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是控制技术现在很需要。

网友:
期待,很有必要。

网友:
模拟器练好四面悬停先。起飞没什么,推油门就好。降落有点技巧。不然小心摔坏起落架。

网友:
只要模拟器直机能悬停就可以飞四轴、起飞的时候注意试试舵面是否正确、起飞是否有偏斜的倾向、最主要是要抓住机头的方向、降落的时候注意地面效应、可以采用快速加减油门的方法。

楼主:
要是出个教程就好了,视频的更好!

网友:
直升机能飞了就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技术是练的,不是靠文字说明能速成的。。。

怒新的新手飞直升机有个练习步骤,最主要的是熟悉安全规则,玩儿航模的伤着自己了无所谓,伤着别人了就太二了 。。其次是选择飞行场地,远离人群、远离道路、远离管制区域
上面的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飞了,先练蛙跳,即起飞后立即降落。。。用来克服心理,另外是熟悉油门的手感。。蛙跳2,3个电就差不多了。。。
然后是对尾悬停,从俯视高度到眼平高度,能稳稳的定住了,再练对头悬停,四面悬停,八面悬停,仰视高度悬停
再然后是练航线。。。后面就不用说了。。

四轴也一样,可以用直升机模拟器熟悉摇杆操作,真正练技术还是要靠多飞多炸了。。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几位 大大。。楼上的好有帮助啊    不过,炸鸡不是很贵嘛??  怕炸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几位 大大。。楼上的好有帮助啊    不过,炸鸡不是很贵嘛??  怕炸不起啊。。
所以玩模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先练习模拟吧。。。机子到了练习 青蛙跳   哇哈哈。。

网友:
地面上先调整平衡很重要,慢慢加油,不要让四轴离地,调微调,就像端平一碗水,再离地,练四面悬停。努力的练,整个上百次起降,就熟练了。

网友:
大家用模拟器都模拟哪个呢?我在凤凰里模拟电直,但手感和飞4轴的时候差距很大。
目前只安了G4和凤凰。

网友:
X的四轴还来蛙跳那也太菜了,悬停模式根本不用咋动,放手都会平衡的,被风吹了在控制回来就好了

网友:
我还是希望能达到youku上那个绕柱飞行的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