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plus 2-6S, Maxpro X6 Plus ,Maxpro X304三种充电器纠结中!

楼主(2011-05-18):
本人飞450电直,想入手一款充电器充3S电池
UNA6plus 2-6S  这个就不用过多介绍了
Maxpro X6 Plus  这个能同时充5组3S电池
Maxpro X304      这个能同时充4组3S电池

第二代 UN-A6 PLUS

第二代 UN-A6 PLUS UNA6最新版升级版

第二代 UN-A6 PLUS UNA6最新版升级版

Maxpro X6 Plus 1-6S 多功能充电器(带舵机测试功能)

Maxpro X6 Plus 1-6S 多功能充电器(带舵机测试功能) 150W8A

Maxpro X6 Plus 1-6S 多功能充电器(带舵机测试功能) 150W8A

Maxpro X304 四胞胎锂电充电器

Maxpro X304 四胞胎锂电充电器

楼主:
改选哪一款呢?
这三款价格都在400左右

网友:
  A6吧 用着确实不错

网友:
当然 maxpro  至少 可以保修

网友:
我在用A6,用着很满意。

网友:
a6也有保修,用着方便

网友:
Maxpro X6 Plus 充5组3S很吸引人啊 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
X6同时充5组3S是配合凯胜的并联充电板并充的吧,有那个UN A6也可以同时充5组。这里面真正的独立6路平衡充只有UN A6,口碑比较好的当然还有MAXPro X6系列,不过X6是串充。

网友:
各有优势,楼主根据自己要求取舍。

网友:
A6优势是可以接保姆,一次接好所有电池后就不用管了,没保姆的情况下同时充两块3S也方便。但做工很山寨,软件做得不是很好,用起来不方便,而且只能冲锂电,比起X6来平衡速度并不快。
X6优势是可以充多种电池,而且可以用大电流充电(串充的一大优势),软件做得很不错,而且还有一些附加功能,做工比起A6来好太多了。缺点是无保姆,而且同时充两块3S时如果两块电池压差过大平衡时间会很长。
X304没用过,无法评论。

网友:
为什么说串充就支持大电流呢?
平衡充也支持大电流呀?

网友:
飘过,适合任何品牌的6S充电器,

网友:
LS这个灰色方块块是嘛?保姆?

网友:
顶一下,这个UNA6plus 6路独立,对锂电池有要求么,例如电压、容量等。
我也在纠结中,求解答。。

网友(2011-06-18):
昨天我订购的A6到货,原来机器这么大这么重的!
电源和A6间用T插连接,这样也便于在车上充电(多做了2个T插线)

10A电源的发热也挺厉害,于是给它加了个风扇。。

(旁边的是原来在用的323充电器,给控电充电中)

网友:
标题

原来我用的是和X6差不多的串充,但两个原因让我又买了A6和保姆
1,平衡性不好的旧电池,串充最后阶段的平衡时间实在太长
2,换电池太麻烦(十多块要冲),而A6保姆一次拔插可以完成16块3S充电实在是方便。串充加并联版虽说也可以解决4,5块的并联充电,但并联还是有小几率的危险性--如果其中一块电池在并联时出现了短路,并联下所有电池会全烧毁,不并联的话。最多坏一块

网友:
两个充电器我都有,新手刚入门可以考虑A6,因为使用是比较简单,可满足一般的使用,但A6的做工实在太山寨了。很难保证质量。而且需要大电流充电的情况下,A6的方式就不行了,平衡头能过的电流有限。

X6的话,功能,做工都是A6无法比拟的。首先支持放电保存锂电的功能,有人说A6也可以,是的,但需要加保姆才可以实现。
其次,X6可以支持多种电池的充电,可以充控电、充接收电、可以充电瓶电。至于监控功能,A6是望尘莫及的。

至于Maxpro其他的充电器就不要考虑了,X3 不好,那个S4什么的,未用过,不发表意见。

网友A:
真正必须大电流,估计也不是入门级了,推荐hyperion。X6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2011-08-07):
引用 网友A:
真正必须大电流,估计也不是入门级了,推荐hyperion。X6高不成低不就。

x6比b6好太多了,速度快,平衡速度也快,算是低价充电器中的极品了,除去充电电流只有8a,其他完全媲美鬼子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