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XL同步带用在坦克里面经得住拉力吗

楼主(2011-05-18):
如题,用2条MXL的同步带和同步轮做动力连接,不清楚这种型号同步带能经得起多大的拉力,会不会一拉就断

网友:
摩托车也有用同步带传动的,质量合格没问题吧

楼主:
不管了,等齿轮到货就装上去试试,不行就改链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链条靠谱些

楼主:
链条拉扯力太大了,如非必要,我真不想用,再一个宽度和链轮的高度也要考虑

网友B:
楼主,我给你查了,MXL皮带的标准强度是6。4毫米宽的情况下,许用工作拉力为27牛,也就是可以承受2.7公斤左右的拉力,可以了,瞬间值是可以允许超过这个数个的,同步带比你想象的要结实,里面有玻璃纤维绳做抗拉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给你查了,MXL皮带的标准强度是6。4毫米宽的情况下,许用工作拉力为27牛,也就是可以承受2.7公斤左右的拉力,可以了,瞬间值是可以允许超过这个数个的,同步带比你想象的要结实,里面有玻璃纤维绳做抗拉元件 ...

非常感谢兄弟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