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425 暴强维修

楼主(2011-05-18):
昨天425与风筝PK  。。。。。。。。结果风筝飞跑了425损失惨重
先DIY电池架 金属的我让你坏

再DIY大桨夹 变成铝合金摇臂

后摇臂升级金属复合的

A字臂加球头扣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这兄弟真强。。。。。。看来你可以收集炸机件来维修了

网友A:
那个三角的推杆 受力配件 这样AB胶粘  不安全

网友:
电池架帅,还有做旧掉漆效果

网友:
兄弟有胆量

网友:
感覺只有电池架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角的推杆 受力配件 这样AB胶粘  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角的推杆 受力配件 这样AB胶粘  不安全

强烈建议把这个东西废掉,换新的。AB胶太不安全。什么胶都不可靠,这个部位一定要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把这个东西废掉,换新的。AB胶太不安全。什么胶都不可靠,这个部位一定要安全。

谢谢提醒 玩模型安全最主要了  这里是没有问题的,表面看是AB胶粘的 其实里面是2MM的螺丝拧到球头扣里的 外面用AB胶 包了一层 。我的大桨夹的摇臂,外面看就是个铝片,其实是铣了一个凸台镶嵌到大桨夹的凹槽里面,还用AB胶镶嵌的,再用螺丝加固的。

网友:
GAUI曰:大陆人民的钱不好赚啊

网友:
又床 全部都改

网友:
飞的时侯多在树下面  一定不要忘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