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船模老是开起来向一侧倾斜,还有怎么给它提高速度

楼主(2011-05-18):
求助我的学生做的船模老是开起来向一侧倾斜,偏航,还有怎么给它提高速度
这个平衡重心怎么测比较方便点
船的上部重69克,长31.4厘米,最宽6.1厘米,高5.5厘米;;
下面部分重145克,长31.4厘米,最窄4.3厘米,最宽6.1厘米,高2.8厘米
照片::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老師好!

看这船本身是上船面重量比例不輕,而又是平板船底,所以容易受风浪影响,
也因不是遥控的,往右偏航往右侧...可在船底左內侧贴上配重物,看情況加量(在电池位置旁)
還有在進水口的闸口吼可再加大....船速可再提升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陈老师 真是专业·   对了 那个你说的开关闸是什么啊?说加放水套的

网友:
是說遙控盒蓋上的幵并制要加上防水套、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 真是专业·   对了 那个你说的开关闸是什么啊?说加放水套的

楼主:
求助,有没有好点的方法,解决偏航

网友:
你有留心我所說的去調節過嗎?老師!
你的己是仿水中窩噴!什麼推力角己等如O!!
船底左右有沒變型祗有你才知!船舵是中位沒變型也不知!!
試了配重的好處你才會知。
要提高速?早樓上已叫你擴大入水吼。

网友:
可能就是叫你把船底的那个栏杆去掉吧

楼主:
我都试了,现在我发现是因为这个喷出来的水是带有很大旋力的
这也应该是造成领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