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控还真难....futaba

楼主(2011-05-18):
10CP 和 10CHP/10CAP  哪个先后推出的呀....
卖10CHP的说是CHP后推出的,说CP停产了
卖10CP的说最近2个月生产的货,CHP/CAP到了国内改了型号

网友:
买10cg。简单,了事!

网友:
买18mz吧,一步到位

网友A:
解释一下:
18mz=10c+8f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释一下:
18mz=10c+8fg

价格可不是相加那么简单…

网友:
18mz=10c+mp4

网友:
都差不多 就油门压片不同

网友:
我在用Futaba 10CHG,友善的建议:futaba接收相当贵 如果你米不多 仔细考虑清楚再买

R6008HS 850一只
R6014HS 1000一只
山寨8通Frsky 兼容接收 270一只

遥控变换到7通道模式下可兼容R617 等7通道的接收机 大概500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