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FG该配个什么样的2.4G接收(要求身材娇小地)?

楼主(2011-05-18):
最近入了架幽灵DLG,回来把8FG原配的6108SB接收往设备舱里面比了下,太大,放接收就没接收电的位置,想请教下大家,FUTABA2.4G的接收有没有哪款体积小的能用的,副厂的更好.

网友:
6004  3.6克

网友:
试试缩小接收电的体积呢?

楼主:
6004FF考虑过,但是那玩意看介绍说是室内机的,单天线,距离才100M,能用不?有人用过没?接收电的体积估计没办法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04FF考虑过,但是那玩意看介绍说是室内机的,单天线,距离才100M,能用不?有人用过没?接收电的体积估计没办法缩了

距离大部分由发射机决定,接收机的灵敏度单一品牌内都差不多。

网友:
6208SB   10多g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大部分由发射机决定,接收机的灵敏度单一品牌内都差不多。

那意思是可以用这款接收机咯,目前应该是FUTABA2.4G里面体积最小的一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