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飞翼暴力改装篇

楼主(2011-05-18):
由于凤凰号还没装机,想先把目前BT的动力组合在AX飞翼上试用一下。在不破坏原有安装模式的条件下。做一个电机安装片,简单。尽量降低电机的高度。

楼主:
安装,由于爱钻牛角尖,装了4根桐木条加固电机座,搞得要在电机安装片中间挖一个坑,太费功夫了,强度也变差了。

楼主:
补强的作业肯定少不了的,虽说是实验品,但是强度不能差啊。 碳片+AB胶

楼主:
最后是刚买的新机配置。

14.8V 2200 30C 电 X 2
好赢80A电调
辉省M90 金属舵机,2KG 出力。
花牌 2836  3900KV电机。嗯,应该能比较暴力的飞吧。

楼主:
最后少不了下期预告,凤凰号。  飞机太多。装好了没处放。哈哈

网友:
看看速度多快,我的凤凰号配置是4400KV,2块3S 2200 80A好赢电调

网友:
我的速度应该破200

网友:
有米之人!好腐败...

网友:
不错的想法啊!
呵呵!

网友:
我也等效果看!。

网友:
这设备配得够厉害的!

网友:
6楼得你的应该没那么快,我的配置是4500KV电机+APC4.1寸浆+好赢80A,3S30C电池,他们目测也就顶多150左右,这配置吃电池啊!

网友:
我的是ACE 2200电池  2块  然后直冲上去,飞到很高,然后超高速俯冲下来,贴地飞,凤凰号经过的地方沙尘都吹出来了,很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