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E GP780 DS520 金鱼尾求救。。。。

楼主(2011-05-18):
新入手的亚拓500E2套装,锁尾是GP780 DS520。螺距-3 1 5 8 11,油门0 45 70 85 100。电调调到6V,大桨和尾桨都校了平衡,尾皮带也拉紧了。陀螺不论怎么调,延时0、50、100,都是金鱼尾,控是T8FG陀螺模式普通和GY AVCS两种都试了,锁尾和非锁尾模式,感度从高到低都试了。可是金鱼尾依旧,实在没有办法啦,请教各位大虾,如何解决金鱼尾???先谢啦。

楼主:
是500E套装,不是500E2。输入错误。呵呵

网友:
查下尾钢丝是否顺畅,尾变矩滑块是否顺滑,尾桨中立点是否正确

网友A:
500E塑料尾桨夹虚位很大 按住舵机来回掰尾桨就知道了 上1元钱硬币吧

楼主:
尾推顺滑,钢丝也很直。很顺滑,等上个一元硬币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E塑料尾桨夹虚位很大 按住舵机来回掰尾桨就知道了 上1元钱硬币吧

那个不会影响到金鱼尾~~~

网友B:
我建议LZ看看是不是震动引起的~~~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经验~~
测试方法~~ 把所有桨都拆掉, 然后用手握住飞机把油门推到最大 感受一下震动如何??

网友:
我的GP780+520也是金鱼尾中。。。卖之~~~~~~~~`

网友:
把DS520换BLS254看看

楼主:
充分听取各位的意见,等有空再仔细的查下整动。尽量把震动减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LZ看看是不是震动引起的~~~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经验~~
测试方法~~ 把所有桨都拆掉, 然后用手握住飞机把油门推到最大 感受一下震动如何??

我的450这样测试,有一点点麻手,但查不出那里,金鱼尾依旧

网友:
换陀螺仪

我之前550  就是780  620   倒飞是有金鱼尾  调不好

最后贱价卖了  上了 520   254   金鱼尾巴  消失的无影无踪

楼主:
昨晚仔细检查发现尾推八字臂和尾桨夹连接的那个小摇臂因为安装时上镙丝胶粘住里面的铜套导致尾推不顺滑,汗。。。我晕。。。

网友:
试了没有?

楼主:
标题

还没来有试飞,等周末有空再试飞。所有能想到的都检查了,要是还不行就只有换陀螺了。我看见有人在425上用GT-9锁的挺好,不行我也上个GT-9试试。呵呵

网友:
检查完其他后,35%左右延时,55%左右感度,这是我在450的设置,还有舵机是MD922,你参XX试,我的GP780在450和250均未出现金鱼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等我试试先。

网友:
还是震东引起的 金鱼尾巴。。特别是轴传的  我PRO传动杆子不直 震动大 就金鱼尾巴 换了YT的 就消失了。。要么就多装一个传动轴套 也能见效。。

网友:
不用加延迟 你陀螺装什么位置了

网友:
检查横轴胶圈部分安装情况,必须无虚位,横轴涂上润滑脂

网友C:
陀螺装在尾管夹座上方,大桨夹到中联有间隙大概0.5mm左右。横轴没有检查是否有润滑油。

网友D:
改天我也试试加轴套试试

网友E:
横轴建议你拆开上油,关键是横轴螺丝要打螺丝胶!!!还有尾中联,也要上油上螺丝胶,yt很懒的都没给上。。。
所有抽筋都是这问题 陀螺放肚子里就好了

网友C:
标题
OK等我一一拆开检查

网友C:
今天去试飞了,悬停已经没有金鱼尾了。可是打方向舵尾巴会会弹,把陀螺感度降低会弹会稍微小一些可是尾巴感觉锁的又软了。哎……GP780真的很难调整。延时也试过,从没有延时到75左右的延时都没有太大作用。是不是GP780和DS520配合真的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需要换DS650才会好些呢?

网友C:
我换了非耐的GT-9陀螺上去,锁尾锁的很硬。可是用GT-9就是感觉会有风标效应。 无奈中。。。下一步考虑直接上MB算了。但是不知道MB用DS520锁尾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