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F用在亚拓450PRO上好不?谢谢

楼主(2011-05-18):
无副翼RJF用在亚拓450PRO上好不,还是装原装的?无副翼系统这个“怪兽”如何?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哥,那是"X" 。。。RJX。。。。

网友:
我的450PRO就是用的亚托原装旋翼头和MB系统!

网友:
RJX   垃圾   虚位刚刚大   原厂 没用过

网友:
我用 ALZ大桨夹+RJX中联+TG十字盘 效果不错

网友:
我用 RJX大桨夹+RJX中联+TAROT/PRO十字盘* FL控制臂组       效果还能飞!

网友:
rjx+mb,不错,就是旋翼头炸鸡成本偏高

楼主:
谢谢各位! RJX炸后成本高过亚拓的吗?: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