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款行星减速电机不知道能不能做坦克的电机

楼主(2011-05-18):
下面是电机的型号,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上伞齿轮链接驱动轮啊

电机型号28JX20K19G/2838-12120永磁直流行星减速电机    产品特征:
电机直径28mm,出轴直径6mm
轴长18mm 中心出轴,电机总长度100mm
  产品特点: 高转速有刷进口直流电机配合
大减速比得到大转矩 电机为日本(马布琪公司)
生产 发热小 功率大  使用寿命长 噪音低等特点.

电机基本参数;
    额定电压  12VDC
    负载电流  1.2A(堵转电流3A)
    输出功率  10W(瓦)
    空载转速  450转/分
    减速比    1:19
    额定转矩  3-5Kg.cm
    最大负载  20Kg.cm(行星减速器齿轮为钢齿结构,能承受超大
负载)

网友A:
价格问题

网友B:
标题

空载1.2安,启动电压至少要2.5伏以上,推杆要推高一点坦克才有反应,扭力很好。如果坦克太重,超过10斤,又要玩草地的话,就不知道够不够,如果几十块一个,买来试试也无妨,也可以备2套电机,一套快,一套慢,可以更换。以前我喜欢坦克快,越快越好,后来发现金属履带都被拉长了,驱动轮套在波箱轴的地方磨损的快变成圆孔了,才开始玩慢一点了。

网友:
想法不错!可惜没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1.2安,启动电压至少要2.5伏以上,推杆要推高一点坦克才有反应,扭力很好。如果坦克太重,超过10斤,又要玩草地的话,就不知道够不够,如果几十块一个,买来试试也无妨,也可以备2套电机,一套快,一套慢,可以更 ...
有兄弟的话就成了,准备考虑玩玩,超过10斤,又要玩草地的话,那用什么的电机啊,像你那样的伞齿轮直接连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问题
价钱110一个

网友C:
110一个就别想了 10斤 玩草地 380 足够了,10斤是多小公斤
你这个电机也是380级别,换算齿比转速,是8550低速型380电机,扭力该不怎样

网友:
能不用伞齿轮就不用,安装要求精度很高,如果10斤以上,当然是希望在这电机的条件下,减速比更大就好,比如1:40或者200转,如果速度不够快,在电调允许的条件下,提高电压到15伏就可以。这样扭力速度都可以得到

网友:
还是要一点点试,我的坦克才6斤左右,12伏电没什么问题,提高到18伏也可以,你的坦克要自己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0一个就别想了 10斤 玩草地 380 足够了,10斤是多小公斤
你这个电机也是380级别,换算齿比转速,是8550低速型380电机,扭力该不怎样

算了下12伏8550转,中等速度,如果是强磁的话,那么扭力应该是可以的,同样电压下,强磁,转速慢,绕在转子上的漆包线会比较细,一般扭力就较大,这样减速比不需要太大也能提供足够的扭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我切割好的板子到了后量下重量再请教你,那个正科的电机没有现货了啊

网友:
没有什么可请教,我这只是经验而已,只是希望你能少走弯路,不要像我那样买一个又一个回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