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个电单车现在纠结于电机和电池问题这里高手多想咨询一下

楼主(2011-05-18):
内容我想搞个折叠的越小越好一个人骑但是续航最好有40公里以上请教电机电池的选择,电池选锂电

网友A:
有改自行车配套电机,24 ,36,48 V 的几种规格,重要的是 电机要配无刷电机。

网友:
250-360w无刷电机,36伏(容量10AH以上)锂电池组,平路一般可以有40公里的行程,

网友:
我自己d的24v250w的小海豚电机+24v10a的锂电,最多只能跑15公里,只能助动,没力,起动、上坡要蹬,最近把折叠车的本身的链条蹬断,就一直闲置了!

网友:
这个可以上路吗

网友:
为啥不行?又不是汽油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改自行车配套电机,24 ,36,48 V 的几种规格,重要的是 电机要配无刷电机。

无刷更电一点吗?

网友:
无刷更耐用

楼主:
谢谢了,各位,淘宝上的这些配套的如何

网友:
买专用的 电动车电机  ,用电压高一点的电池  比如说 72V
24V效率太低了

网友:
可以买八方前驱无刷高速电机,力量还不错40公里可用36V20A磷酸铁锂电池。不过电池有点贵。

网友:
买个现成的电单车算了

网友:
现成的电单车算了,刚看到有人锂电池丢了,卖车200元一辆

楼主:
主要是要装在驾驶室里面,成品有好多不合适

网友:
D气动的

网友:
看看我这个怎么样  和你想的条件差不多吧  参考一下
不过没有完成的图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CF%B9%D5%DB%CC%DA

楼主:
谢了,折腾兄,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