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设计缺 陷吗。。。

楼主(2011-05-18):
      第一次玩四冲,进了一台三叶70的四冲,可刚开始就让人纠结的是 它的火头是怎么装上去上紧的啊,火头扳手根本就伸不进去啊?? 好不容易废了把球头钳上紧它,火头和扳手都被夹花了,但好像还是有油从中渗出来...还有,我现在正在磨车中,怠速或者说是低速时,拔了点火点马上灭了,如果不拔等推大车一段时间后再拔,就没事了,难道是还要让发动机热上一段时间后火头才正常工作吗,还是副油针富了啊。。。还有,这副油针到底是多少圈地啊,粗略地拧了一下,貌似有十来圈啊。。。还有还有,这国产的也真是的,风门旷量真让人无奈 ...这些对各位老鸟来说应该是小问题吧,求指点!

网友:
这副油针到底是多少圈地啊,粗略地拧了一下,貌似有十来圈啊。。。,呵呵,建议多潜水上引擎,主副油针没有定数,首先油针的磨损程度,各引擎的吃油量也不一样,所以各引擎的油针大小靠引擎的调试中找到的~!
火头和扳手都被夹花了,当心到时间拿不出来,可以用电磨来解决,用磨棒把火头边的散热片扩大一圈,不过你的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忘记说了,用磨棒扩孔的时间,不要让铝渣掉进缸里面去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玩四冲,进了一台三叶70的四冲,可刚开始就让人纠结的是 它的火头是怎么装上去上紧的啊,火头扳手根本就伸不进去啊?? 好不容易废了把球头钳上紧它,火头和扳手都被夹花了,但好像还是有油从中渗 ...
你用的不是四冲专用火头了吧!?专用火头型号是“S”比普通的略长些。再有你的火头搬手是不是太厚了?

网友:
三叶四冲的化油器是另一类化油器付油针也不同,我的三叶65四冲的化油器节气门全开时付油针的尖端位置是在梭形喷口的中部,要想好用要再怠速时子细调整,还有四冲发动机用塑胶浆加金属浆罩好用(惯性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负责任的告诉你,火头扮不紧不是设计缺 陷,看看是否用错火头,要么扳手不标准,磨合时间别太富油,不然什么机器都会熄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责任的告诉你,火头扮不紧不是设计缺 陷,看看是否用错火头,要么扳手不标准,磨合时间别太富油,不然什么机器都会熄火的!~

完全同意!!

网友:
还有,我以前也玩三叶70的,为了这个机器我差点放弃4冲程,现在改用进口的产品,大不一样的感觉。
三叶4冲程我用过61和70,
用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机器毫无压缩可言,气门到处漏气。我烧的是安瑞斯10%和COOL POWER15%
现在用SAITO.YS完全感觉不一样
2冲程的机器三叶的确很好的,4冲程对机件精度要求很高,三叶有点差距了

网友:
楼主,还是多潜潜水吧,三叶的东东算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麻烦啊,没有电磨呦,那他们这个做的时候就没什么标准啊~?~同样的扳手,二冲用的好好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OS四冲的专用火头,它伸进缸中的部分是长些,可露在外面的是一样长的呢,扳手就是那种十字的啊,原先每个发动机上都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用的是尼龙桨加金属罩~~现在调的已经差不多了,现在知道了,虽然它能拧的圈数不少,但拧起来还是很灵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火头用的是OS四冲专用,但我看了露在外面的部分和二冲的一样,扳手用的就是那种十字的,之前的发动机也都适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国外的固然好啊,可是没米呢,所以固定翼上还是用国产的将就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谨遵教诲:loveliness:

网友:
我在潜水

网友:
四冲不好用 ,我拿OS40LA换你的四冲70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头用的是OS四冲专用,但我看了露在外面的部分和二冲的一样,扳手用的就是那种十字的,之前的发动机也都适用呢~~

我用过很多种,瑞集的十字扳手貌似是外壁比较厚,建议你使用标准的套筒,应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可以参考下 三爷四冲对调试要求确实比较高,而且使用一段时间要注意检查气门间隙

网友:
三叶的比进口的的确是会差一点,可是2、3台才抵人家1台的价钱,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说三叶已经很超值了。三叶的调试确实更有挑战性一点,但是一般正常使用都可以做到。我从不记哪种机器主、副油针几圈几圈的,每台机器因为加工的误差,使用者的使用方法的差异,油料,甚至气候原因都会对机器有影响,都存在个体差异,就好比双胞胎他们也不可能什么都一样的道理。我都是视实际情况来具体调整,这个方法不是说只针对三叶,我使用过的发动机很多种,罗西、OPS、PICCO、CMB都用过,最顶级的发动机也是这样调的。和很多模友的感觉相反我不喜欢日本鬼子的发动机,鬼子的机器也就只是个相对高级点的大众货而已,性价比我认为不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关键是知道正确的调试方法。

网友:
最近对4冲有点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处女航了,四冲很给力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同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天它已经被我驾驭啦,呵呵~~不过由于是新的,所以气门那还没怎么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