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 3851-6转向问题

楼主(2011-05-18):
有时候方向舵机回不正,会差个几度,轻轻左右打一下方向又正了。。。

请问高手,这是舵机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啊?

网友A:
模拟舵机精度低 车子虚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舵机精度低 车子虚位大

哦。。。多谢多谢!虚位我观察了下,不是很大。。估计就是舵机的问题了。。
能否赐教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只有升级数码舵机才能完全解决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多谢多谢!虚位我观察了下,不是很大。。估计就是舵机的问题了。。
能否赐教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只有升级数码舵机才能完全解决么?

该车方向回中有一个装置的,你仔细看看螺丝翘在底板上的,估计这里面有垃圾或什么东西再里面,不灵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车方向回中有一个装置的,你仔细看看螺丝翘在底板上的,估计这里面有垃圾或什么东西再里面,不灵活啦

3851-6木有这个东西。。。完全靠舵机的。。。

家里1:32的奥迪双钻上倒是用2根金属棍的弹力回正的。。
8过那东西不用舵机。。。用小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