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龙门式雕刻机 (图纸在63楼)

楼主(2011-05-18):
  • 其实下决心作这台雕刻机用了很长时间。先是潜水多日,后来找了个UG软件学习了一番,自己胡乱搭建了个龙门结构的雕刻机模型,采用固定龙门结构,框架用80槽钢,X轴和Y轴分别采用20mm光轴加滑块。后来在淘宝看到两根合适的滚珠丝杆和一个滑台,头脑一热就买下来了。两根丝杆是1204有效行程310mm的。按照原来的设计,如果丝杆自由端用轴承座固定在框架上的话,X、Y轴有效行程只有240*200mm,还不到A4的幅面大小。为了利用丝杆的最大行程,在丝杆的自由端分别加了104mm和64mm的加长轴承座,使X、Y轴的有效行程达到300*300mm。Z轴直接用淘宝买的二手滑台,有效行程90mm,精度还不错。
        这是最后的效果图,主轴采用通卡的300W直流主轴加ER11刀杆,步进使2.4A三洋57两相步进电机,驱动采用太原的TB6560三轴驱动板。台面采用2080铝型材,面积320*400mm。
        近期准备先把机器装好,先能干活。在慢慢装上限位开关、防尘、照明,慢慢来吧。
    先上效果图

      雕刻机设计好后就开始进行采购,有好多零件是边设计边采购来的,大体算了一下,机身和控制部分大概在2100元左右。
    X、Y轴的滚珠丝杆,1204、有效行程310mm。两根300元

    用来做Z轴的滑台,有效行程90mm,价格220元

    滑块和光轴支架,台面固定在Y轴上,采用2根20mm光轴和4个SCS20UU短滑块,Z轴固定在X轴滑块上,X轴采用2根20mm光轴和2个SCS20LUU长滑块。短的12.5,长的26,合计102元。还有10个光轴的支撑座,50元。

    20mm光轴

    20mm光轴

    300W直流主轴和变压器、整流模块。电机300元,变压器150元

    步进电机,2.4A三洋57两相,每个25元

    框架,80的槽钢。老板最少卖一根,6米170元。实际需要长度3.9米

    迫不及待摆到一起看看大体的样子

    用来做主轴电机座和步进电机座的铝合金板材,30一公斤,感觉有些贵

网友:
定!等待成品!

网友:
机机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网友:
等着看楼主直播

网友:
那种主轴最好少干铝,我坏掉一个了,早知你选这款主轴变压器我低价卖给你

网友:
图纸能画这程度,基本离成功差不远了。

网友A:
外观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具体指点一下哦

网友:
磁动力上一个月多前看到过。是不是楼主呀?

网友:
终于可以上传多图,好棒呀!

两侧加块板,刚性会更好!

两侧加块板,刚性会更好!

两侧加块板,刚性会更好!

一并锁在立柱上!

一并锁在立柱上!

网友:
看好固定龙门式,我也准备做LZ这样的,先看直播。

网友:
Z轴滑动机构没看懂。

网友:
如果机机再小点

用槽钢会更合适

网友:
不懂设计,看高手们做鸡鸡
等着入手整兵兄得装备,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好

网友:
楼主的Z轴滑台哪里买的,也想做个这种样式的机机.

网友:
固定龙门的    顶

网友:
就顶你的槽钢和固定龙门,材料好找,刚性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