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製的問題

楼主(2011-05-18):
向各位請教一個錄製的問題
我有金星990錄製起來效果並不滿意
請問大家用哪一款便宜攜帶方便的設備
有人用過DV錄製嗎
我用過電腦加擷取卡效果不錯但攜帶麻煩
希望越輕巧越好
謝謝~

楼主:
希望前輩不吝賜教

网友:
尺寸
64mmx45mm
重量
20g
输出电压要求
5-8V(通过电池供电端口)8-17V
工作电流
150mA-200mA
最大支持记忆卡
32GB 最大
录制格式

AVI/MPEG4

录像分辨率
704x576 最大 640x576, 320x288
PAL/NTSC
支持

录制帧数
30fps 最大
USB
2.0
录像回放
支持
AV输入
支持
AV 输出
支持
红外遥控
支持,范围2
RS232 控制
支持
LED指示灯
蓝灯闪烁(读取记忆卡),粉色灯闪烁(录像),蓝灯亮(待机)

prefix = v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vml"

设置方法:

网友A:
楼上的是机载录制?

没有意义啊,飞机上可以ZI6或者GOPRO。楼主说的是地面录制。
俺也是JXD990,默认是半画幅录制,需要调整到全画副才清晰,而且设置不能保存,每次录制都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意义啊,飞机上可以ZI6或者GOPRO。楼主说的是地面录制。
俺也是JXD990,默认是半画幅录制,需要调整到全画副才清晰,而且设置不能保存,每次录制都要设置。

GOPRO我有
沒錯.............JXD990,默认是半画幅录制,需要调整到全画副才清晰,而且设置不能保存,每次录制都要设置。

而且全画副仍然不佳

网友:
为什么不能地面用???WHY?

网友:
这玩意飞机上、地面是都可以录的!

网友:
没有60帧/秒,什么都是果冻!

网友B:
3 楼介绍那个东西也是在太贵了。500大毛啊!

网友:
库存微米DDV-M1 数码摄像机 1100万像素2.5屏 MP3 AV/IN 电视直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楼介绍那个东西也是在太贵了。500大毛啊!

你找飞翔买 三百多 已经平民化了

也可以试试安防模块 两百多 东西是一样的

网友:
我感觉还是飞机上录制效果最好,地面视频只用来FPV与录制飞行数据,我最开始就是用摄像头,地面录制,感觉效果不好,后来才上的ZI6

网友:
几百线的CCD只是抗震而已

谈神马画质 。。。

你要高清机载录制 唯有GOPRO一途

楼主:
一次帶3~4架飛機不就要買好幾個錄製裝在飛機上
所以地面錄製比較經濟

真要風景還是GOPRO
但一般戰鬥及短場飛行只為回家放映回味  連當時的斷訊也錄進去才能保有原汁原味

网友:
SD DVR模块可以很方便的集成进地面站

IN OUT DC三个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D:
299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17072026

呵呵 我是不敢留链接的 免得被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删就删吧,谁先看见谁受益啊。

楼主:
請求上傳視頻讓大家看看誰的地面側錄效果最好 並提供設備型號給大家參考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