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速度传感器角度问题?

楼主(2011-05-18):
买了几片enc-03的角速度传感器,但不知道怎么来测平衡姿态,平行不动时输出1.5V左右,左右动时电压有变化,但不动时又恢复到1.5V左右,不管传感器是什么姿态,只要不动就输出1.5V,这样怎么测转了多少度呢??

网友A:
 不动自然没输出,不懂,貌似要单片机去计算的!设计到专业知识了

网友B:
需要单片机用程序算的

网友C:
都叫“角速度传感器”
都叫“角速度传感器”了,肯定是要有轴的旋转运动时才会有输出,用单片机对输出进行积分就可以求的当前角度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样积分才能算出角度,谁能给个程序或能者资料呀??

网友D:
这个应该叫角加速度传感器,具体的要用积分电路+程序控制了,不过积分电路不要程序也行,刘老师做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C6%2B%CD%D3%C2%D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C6%2B%CD%D3%C2%D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C6%2B%CD%D3%C2%DD
这个芯片三同伴里用的比较多,除此之外kds800,esky0704,wk g006里头的芯片跟这个长的一摸一样,不过型号就不知道了,
俺曾经也烧过一段时间,自己做陀螺玩,不过失败了,因为很多元件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