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18):
[qq]6944735[/qq]
四通道的飞机副翼
舵机
如何连接才能使得四通道飞机的副翼不仅能做出一高一低,还能做出同时高,同时低的动作?
如果我有什么理解上的偏差,请大家帮个忙
给图
指出!感谢大家回答!(新手莫喷~)0

网友A:
你这个买点高级的控 设置混控就可以了 三角翼的控制

网友B:
 那个叫混控,必须要2个通道才能实现!就像飞翼的控制方式一样的!

网友:
副翼1通道
升降舵2通道
电调3通道
方向舵4通道
另外个副翼5通道
设置1通道5通道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