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不会向右转向了

楼主(2011-05-18):
今天炸了次J后出现的,向右打满舵后螺距角度没问题,向右吹出的风力也很大,但飞机就是不会向右转是什么原因呢,大桨有点破了用胶布粘上两边螺距相等,尾管弯了被我扳直了,其他中立点都调过了没有问题陀螺仪感度也正常,是不是问题出在主旋翼上呢

网友A:
 不知所云!是不是尾巴不听话啊,可能你的尾巴中立点没设置好,可能右满舵以后飞机才刚好能锁尾,你再想向右转就实现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云!是不是尾巴不听话啊,可能你的尾巴中立点没设置好,可能右满舵以后飞机才刚好能锁尾,你再想向右转就实现不了了!

可是右满舵后尾螺距的角度已经很大了哦,正常把尾桨收起来角度为30度应该就是中立点了吧,可是我的角度都达到70度了还是向左旋
可能表达还是不太清楚,总的来说就是飞机只向左转不会右转了

网友B:
主旋翼顺时针旋转的直升机如果无法右转,肯定是尾旋翼产生的反扭力不够。
楼主说向右打舵时尾翼螺距角度足够大,就应该是尾旋翼的转速不够,建议从尾传动前齿开始检查,估计是哪个齿轮啮合不好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旋翼顺时针旋转的直升机如果无法右转,肯定是尾旋翼产生的反扭力不够。
楼主说向右打舵时尾翼螺距角度足够大,就应该是尾旋翼的转速不够,建议从尾传动前齿开始检查,估计是哪个齿轮啮合不好打滑。

好吧,等配件到了一个个查,也只有这样了,谢啦

网友C:
应该是皮带滑齿的原因吧

网友:
板凳高啊,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皮带滑齿的原因吧

这位兄弟厉害,把皮带卸下来看后果然是滑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因为我住金鹏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