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把CAD2010图纸导入到ArtCAM

楼主(2011-05-18):
ArtCAM也用了一阵子了,主要是用来做一些文字浮雕,现在想加工一些零件,发现ArtCAM画图很麻烦,当然我也知道CAD图纸是能导入到ArtCAM里面的,是用DWG格式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字画的图纸都不能导入,但是某些网上下 载的图纸又可以,都是DWG 格式的,而且我把那些下 载的图纸改动一下,再导入就会导入失败,不知道是不是我这ArtCAM软件不对,导入的格式不对,是不是还可以导入别的格式?希望知道的兄弟给小弟说说,谢谢了!等一下发些图来看看,直观点。

网友:
不支持中文件名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先前不是中文名文件已经打开过了吗?只是图纸自己编辑过后就不能导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一直用CAD做图,然后导入;
方法为:
1.将文件存为DWG格式,注意ArtCAM 7.0 只能认到2000版以下。ArtCAM 8.0可以认到CAD2004版。
2.要采用英文文件名。
3.直接可以用打开方式打开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我的ArtCAM好像7.0的,我找个8.0的试试看

网友:
保存为低版本DWG文件应该就可以了,我的2007就成

网友:
有问题继续上啊,学习了

网友:
没试过,帮订!

网友:
我一般保存为2004版本的就可以打开了.当然我的AC是2008版本.而且一定要是英文文件名,而且所放的目录及硬盘根目录卷标也要是英文

网友:
你用的CAD版本太高,ArtCAM的版本跟不上,用CAD文件版本转换器把你的DWG文件改成2004或以下的版本吧!转换器网上有的下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是AC版本太低了,换了个08的可以了,现在用CAD画图方便多了,而且导入AC也方便。

网友:
试试保存成04版的dxf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把 cad2010 的默认保存格式 设置为2007版本的dwg或者dxf

网友:
另存为2000版本的DXF图纸就好了  DXF比DWG兼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