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这样的DLG副翼传动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1-05-18):
一直觉得DLG头轻,总希望把舵机安装在机头里,但拉杆传动方式不仅仅不美观,还产生阻力。借鉴SUPERGEE的传动方式,画出了一个设想,请大家拍砖。

网友:
只要机身宽度能够并排放下2个舵机应该可行,就是机翼和机身的连接是否能够活动,便于携带。如果舵机竖摆,在摇臂转动时走的轨迹是圆弧,要考虑旋转半径在1mm钢丝处长短的变化。最好舵机横摆,支持楼主可以尝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到您的回帖和支持,是我莫大的荣幸和动力啊!

我想舵机竖放,这样机头可以做成如图纸所示。计算好舵机摆臂和1毫米钢丝的行程关系即可。
“机翼和机身的连接是否能够活动,便于携带”这是个问题,我再好好想想。也请各位大侠多多指导。

网友:
这种结构可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我说的SUPERGEE的传动方式,这种传动方式的最大弱点是虚位,而且舵机维修很不方便。因舵机是安装在机翼里,还是没解决头轻的问题。

网友:
你的1MM钢丝根本无法承受投掷时的离心力,估计出手的时候副翼会颤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那就改成1.5毫米,或是2毫米。

网友:
你又是加碳管,又是加粗钢丝,重量蹭蹭的就上去了,这种方法得不偿失啊。。。我觉得那么长的控制面,2MM也不一定够,至少3MM+

20CC汽油机上的平尾就是靠钢丝同步,4MM的钢丝,用手摇着都有点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