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的450 求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11-05-18):
自己组装的450 求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是讲一下,你缺了锁尾舵机了!!
另外斜盘舵机如果你决定用那个,舵机齿轮和备用的舵机最好一起采购了,省邮费!空机你可以稍微买个好点的,飞越的sport吧,或者pro,都比那个空机要好飞吧,看你的动手能力而定!pro修机麻烦,但却是最稳的机!电池最好多搞两块吧,不然每次8,9分钟太短暂,很不爽

网友:
配置很入门 可以的

电池少几个没问题。就是还少很多辅助工具

网友:
确实缺了尾舵机,但是建议LZ买KDS800,因为有个帖子里试过,KDS8003D性能不亚于GY401,但是悬停温飘确实大,不过730也好不到哪去,建议一次到位买个GP750,尾舵FUTABA的S9257。而且多买几付桨

网友:
没有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锁尾舵机 是不是陪一个就可以??  锁尾舵机有什么好推荐呢

网友:
充电器至少要B1,那个简易充不靠谱

网友:
:loveliness: 锁尾啊,用md922的比较多,你也可以买那个什么geteck9257,没用过,看评价不错!另外你机机的配件要准备一下,做好炸鸡的准备!基本的修机工具也要准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450电直数字Goteck GS9257空心杯锁尾舵机替 FUTABA S9257/ DS520

这锁尾舵机  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0电直数字Goteck GS9257空心杯锁尾舵机替 FUTABA S9257/ DS520

这个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电直数字Goteck GS9257空心杯锁尾舵机替 FUTABA S9257/ DS520

这个可以吗?

可以

网友C:
看来楼主是打算走性价比路线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打算走性价比路线了,呵呵。

这个配置价是低,但是性价比更低。

网友:
我是新手,我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 怎样才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怎样才性价比高??

你的配置,只能说能飞,谈不上性能,性价比高的选择有很多,选些一线的山寨品牌,别以为山寨就不分档次。

楼主:
那你有什么好的推荐?  我现在也很头痛这问题, 我不仅是个新手,不想买太贵,炸了可惜啊

我想把价格控制左1500以下包括遥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  我现在也很头痛这问题, 我不仅是个新手,不想买太贵,炸了可惜啊

我想把价格控制左1500以下包括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  我现在也很头痛这问题, 我不仅是个新手,不想买太贵,炸了可惜啊

我想把价格控制左1500以下包括遥控器~

预算有限的话,暂时不入的好,直机虽然不算非常烧钱,但是入门时炸机损失大多数都是超过新机价的,米不足时会摧残你入魔的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  我现在也很头痛这问题, 我不仅是个新手,不想买太贵,炸了可惜啊

我想把价格控制左1500以下包括遥控器~

想推荐你去二手区看看,但是考虑到混二手区你也是新手,还是算了。
我在二手区废了不少大洋才混到现在基本不会收错东西。

网友:
看看我的设备吧飞越450s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暴力哦!

网友(2011-07-05):
你怎么没有锁尾舵机呢?斜盘舵机换掉 上 MD933  锁尾舵机上MD922或是GS9257(建议9257) 空机换掉 建议飞魔士PRO皮传直驱(正在服役 比较不错 感觉比飞越好看)

网友:
我也买的飞越450

网友:
LZ配置感觉不错,就是平衡充不行,至少换了B6的,
21#的魔友没看见控和陀螺啊,碳纤桨可靠些,还有感觉空机有点贵了,
看起来配置要比LZ的要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