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 的第五轴

楼主(2011-05-18):
放jj的平房要拆了,赶紧玩把五轴,pvc板+pom连接轴

楼主:
这个样子

网友A:
精度如何?再来个全貌看看。

网友:
漂亮,请问一下LZ您的PVC板材是多厚啊!对于我们这种买不起铝材的人,PVC是不错的选择,我也好想玩5轴,不过现在才三轴,还是把第四轴搞好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度如何?再来个全貌看看。

一般网上买雕刻机上来就问精度的,我就知道这个人不懂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是**电视台的那个吧

网友:
真牛啊,发个中 央就被**掉了

网友:
学习。面对正在设计5轴的我更是需要。我准备用些不锈钢和铝合金。

楼主:
(大夫呀,我是要用你的机器做家具的那个呀 )
精度问题大夫了然呀,pvc板都是数控出来的,问题不大,就是几个轴的正交问题,土法干的,玩玩可以,pvc厚20的,在成寿寺买的下脚料,老板说是upvc。

网友B:
pvc不能功丝,要小孔,用电改锥快速挤出螺纹,很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vc不能功丝,要小孔,用电改锥快速挤出螺纹,很牢固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vc不能功丝,要小孔,用电改锥快速挤出螺纹,很牢固的

请教电改锥是什么啊?能挤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我一般是下料的时候直接3.175的孔,然后用m4的螺钉,拧进去都是烫手的

网友C:
奶奶的,都用了两个谐波减速器了

还用pvc做框架,暴敛天珍就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pvc不能功丝,要小孔,用电改锥快速挤出螺纹,很牢固的

用挤压丝锥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网上买雕刻机上来就问精度的,我就知道这个人不懂

老林,你咋就知道别人不是专业路过呢?
我买机器,也是先看说明书的精度表,
虽然现在标精度的说明书越来越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机

头一回看到这种结构的
呵呵 这个jj 结构好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奶奶的,都用了两个谐波减速器了

还用pvc做框架,暴敛天珍就是你

便宜时收的,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一回看到这种结构的
呵呵 这个jj 结构好怪

俺的这个能叫移动炮塔型吗?z的立柱和t槽的位置对调了一下,牺牲点速度,换来点z行程玩5轴,也更容易打扫,瞎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大夫,20的PVC可以自攻吗?或者用1号锥攻一次,然后在自攻,您说的电动工具手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