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函道机 该从那架飞机开始?

楼主(2011-05-18):
想入函道机 该从那架飞机开始?   有人说F15 有人说F16 有人说T45 .. 搞的我头都大了 ...想知道哪家函道入门比较合适

如果大家是淘宝买过 请发短消息给我链接

网友:
都可以,EPO材质的好一些,最好是64函道入门。

推荐配个蓝岱64金属函道,3S、4S都能飞。也耐用些。
以后上大直径的,这个可以当休闲

网友:
f16没飞过,T45稳定性还可以,有点基础应该都能玩。

网友:
50的小涵道不知道飞起来感觉怎么样
也打算入涵道,正考虑在50涵道中的F16和F35中挑一个

网友:
你要是固定翼飞的不错了!随便上一个都行!要是不会飞,那个都白搭!

楼主:
打算飞64MM F16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t45 f16都好飞,t45 epo的比较耐操

网友:
淘宝上F18配件比较多,且F18入手练习比较好飞,电池仓和电子设备仓比较大,利于散热,连续飞六块电没问题。

网友A:
64涵道 T45 环球飞用3S 2200 20-30C的  极速有多少?  别人都说这个好飞,我有很深厚的固定翼基础  想尝试高速的 太入门不太适合我

网友:
t45 f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涵道 T45 环球飞用3S 2200 20-30C的  极速有多少?  别人都说这个好飞,我有很深厚的固定翼基础  想尝试高速的 太入门不太适合我

无风状态约100km/h

测过极速,在顺风(大约3级阵风左右)情况下达到121km/h

网友:
如果LZ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那就加我QQ把,我有很多函道JJ,也许你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76367282)

网友:
我是从红牛开始

网友:
我从涵道入的模 我只飞战斗机 其他飞机不感兴趣 估计楼主也是这样吧
第一架 猎鹰王F18  —— 在天上挣扎10秒 失速炸了
第二架 蓝翔JAS39 —— 太黑看不清姿态 10秒炸
第三架 飞翼F15      —— 配3S电池不能爽飞 4S电池爽死 飞了2个月了 今天玩超低空撞
                      在树上 已经买了一模一样的蓝色版转个设备又可以飞
第四架 飞翼F18      —— 航线很好飞 降落太重 炸了

我推荐你是买飞翼的F15 因为安装简单 线都已经铺好了 搭一个飞机大概就3个小时 我现在是用 3S 2200mah 25C / 4S 2200mah 25C ,4S的动力强悍,半油门推重就已经过1
如果真有兴趣可以告诉你我的电机/电调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