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个人肉发电机~有几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1-05-18):
1.停电了,如果只是我家有电,打开电视,能看到节目吗?如果只是整个小区停电的话.

2.电控方面,如果发出来的电是交流,就整流->稳压->滤波->接负载?这样行吗?呵呵

先问这两个...

7爷光临本贴,增色不少.欢迎继续广告

补充一下,顺便回复楼下....采用自行车结构.首先选个能产生相应功率的发电式电动机...

再根据所需功率,所需转速,设计出相应的齿轮组,最后机械连接,

我感觉主方面不是太大问题,我的想法是,停电的时候,首先要满足照明需要,

想想,光有照明,还是很无聊,很闷的呀.所以,如果能点着电视机就更好啦...

理想的情景应该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便鞋式的装置,能够折叠,能够展开,

折叠能够收藏,展开后有点像自行车的结构.人能够坐上去,双脚采轮子.

一边踩,一边发电,发出来的电接照明,再有就是能把电视机打开,呵呵...

如果接电瓶的话,踩5分钟,休息1分钟,也不错,,

====================================================================
截止到目前为止,最有价值回复,出现在12楼

网友:
人肉发电机 听着很恐怖

网友:
接电视不用整流,直接升压220V ,不过很好奇,你的人肉发电怎么能达到所需功率?

网友:
广告:

36V转220V在线式正弦波电源1KVA

只需300元。需要找我。只有一台。

网友:
哎!你这两个问题,问得太不专业了!

网友:
人肉燃料

楼主:
哈哈..有啥恐怕..我倒不觉得...

我们这边的说法,一般需要用人力来代替机械力的时候,都可以用"人肉"来形容.

网友:
曾经在某论坛看到过有一高人设想一套JJ发电机,当使用者和情人做活塞运动时产生电力存储在蓄电池上,通过逆变器供电给家电使用,这设想发明不但能解决能源问题,而且清洁环保,还能增进感情,发电越多省钱越多感情越好,建议楼主D一套出来进行测评

楼主:
回复 藤椅 chinazhangmin 的帖子

采用自行车结构.首先选个能产生相应功率的发电式电动机...

再根据所需功率,所需转速,设计出相应的齿轮组,最后机械连接,

我感觉主方面不是太大问题,我的想法是,停电的时候,首先要满足照明需要,

想想,光有照明,还是很无聊,很闷的呀.所以,如果能点着电视机就更好啦...

理想的情景应该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便鞋式的装置,能够折叠,能够展开,

折叠能够收藏,展开后有点像自行车的结构.人能够坐上去,双脚采轮子.

一边踩,一边发电,发出来的电接照明,再有就是能把电视机打开,呵呵...

如果接电瓶的话,踩5分钟,休息1分钟,也不错,,

网友:
1、如果家里的电视节目源是自己接收卫星就没有问题,如果接有线电视网就有问题
2、人力发电-------整流--------充电到电瓶(12v、24v、36v、48v均可)------逆变到220V交流-------供电

网友:
手摇或者脚踩发电的持续输出功率大概有几十瓦 算上发电机效率 逆变器效率 想带动电视机有些困难 超小尺寸液晶电视除外。 然后CATV网络中间的有源设备供电都是由信号线路提供的(光纤内自带的电线以及同轴电缆幻象供电 较老的CATV线路除外,貌似我家这里的就是从电线杆上取电的) 无需另外取电。 所以如果小区里停电了 而你家有点的话是仍旧可以收看有线电视的

网友:
这个

还有些其它样的

http://www.zgskqc.com/read.php?tid-2201-displayMode-1-page-e.html#a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点意思

网友:
关键是这个设备比较费米饭费水或者费酒,发电的成本也不底呀,具体的要看这个人肉系统的转换率

网友B:
想个不需人运动的法把脂肪利用起来发电,多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个不需人运动的法把脂肪利用起来发电,多美呀

1.割块肥肉下来,
2.熬油,
3.用油来烧水,
4.水蒸气推动蒸汽机,
5.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