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腾翔迷你ECO电调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8):
小弟前些天收了一条腾翔的碳纤mini ECO,所有东西都是原配的(没有电调设置卡),因为工作忙直到今天才通电想测试一下,我用的控是futaba 2PL AM 枪控,11.1V锂电,船通电后发现只有方向
舵机
能控制,油门却没反应,网上收了下设置方法,发现和实际情况不一样,照着网上说的设置有时设的
电机
不转,有时设的能转但断电从新通电后又没反应又要再设一次,不知有没有哪位大哥能具体指导下我这个配置2PL该怎么设置电调啊,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会没设置卡?有带说明书吗,你的情况应该是没有做油门设置的问题。
打开控的电源,把油门拉到最大,然后接船体的电源,听到电机响4声后马上把油门松开(就是最低油门位置),接着听到电机再响两声就OK了~~~

楼主:
没设置卡也没说明书啊,晕啊,明天再试试了,哪位大哥有说明书的话能否传一份给我啊

网友B:
老虎正解 不过需要重复两次才可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