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铣钻夹锥柄怎么也拆不下来了 求救啊!

楼主(2011-05-18):
要换上铣刀柄了 但发现原来的钻夹锥柄根本下不来 没有下刀铁 只有从拉杆的地方用了根通牙的丝杆 往下砸 可是怎么都砸不下来。。。。 一定要下刀铁吗?

网友:
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帮你定一下。

网友:
   下刀铁?用一个细长的三角铁就可以了

网友:
LZ那样操作可能不妥,会损伤轴承的。还是用下刀铁吧。

网友:
还是下刀铁好用,喷点WD40 轻敲,再喷,再敲,一般是锈了

网友A:
大床通常都是往下砸的  不过小床是比较脆弱 还是悠着点
不过还是得往下砸 安全 侧向砸更危险

网友:
我碰到过同样问题,50rmb进了个尾座上面还带着个活顶.前主用硬敲击拆结果把口上搞变型胀死了,我把活动芯取下用手抓住后孔插一段铁棒敲击了5-6下就出来了,白捡个活动顶

网友B:
我那个没弄下刀铁。我是临时用一根不锈钢棍从那个孔穿过去然后轻轻一抬升降摇把锥柄就掉下来了。以后做个下刀铁这样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没弄下刀铁。我是临时用一根不锈钢棍从那个孔穿过去然后轻轻一抬升降摇把锥柄就掉下来了。以后做个下刀铁这样不规范。

我也是这么干的。不过我用的是铣夹头的锁紧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床通常都是往下砸的  不过小床是比较脆弱 还是悠着点
不过还是得往下砸 安全 侧向砸更危险

就是不敢侧向砸 怕坏了主轴精度

楼主:
估计是绣死了

打算花点时间 边转主轴 边侧向小敲卡死的锥炳接杆+WD40 早晚有一天会震松的。。。。

网友C:
装上铣刀,铣啊铣啊不久可能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上铣刀,铣啊铣啊不久可能就掉下来了。

绝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上铣刀,铣啊铣啊不久可能就掉下来了。

锥炳接杆上面直接装铣刀? 你厉害的

网友D:
这种事不要蛮干,买一根或用带火的扁料边浇水边用角磨切割片自作一根斜铁,斜铁是早晚要备的,动不动就砸这铣床就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锥炳接杆上面直接装铣刀? 你厉害的

他的意思是钻夹头装铣刀

网友F:
 我的钻铣也是弄不下来, 看了坛里有人说用拉杆斜着顶住一砸就下来了, 试了试,拉杆的螺纹都给砸堆了

网友:
紧拉杆的时候别拧太使劲儿,还好往下砸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钻铣也是弄不下来, 看了坛里有人说用拉杆斜着顶住一砸就下来了, 试了试,拉杆的螺纹都给砸堆了

这个只适用一般的紧 我们的状况就像是长在上面一样
不知道前面说用拉马的朋友怎么操作的? 怎样用拉马拆锥柄连杆的?
我有些绝望了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主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是钻夹头装铣刀

钻夹头装铣刀 掉下来的就是钻夹头了 锥柄连杆还长在主轴上面啊。。。

楼主:
终于搞定了

使用了N种变态的方法 有空在发帖细说了

网友:
 终于拔出来了,恭喜

网友G:
江桥买的吧, 不要急先看法结构,一般是锈住了,

网友H:
不都是敲拉杆顶下来的吗?拉杆松开些一榔头搞定。

网友:
终于搞下来了呀。太好了。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都是敲拉杆顶下来的吗?拉杆松开些一榔头搞定。
别说一榔头了 100榔头都没有用这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江桥买的吧, 不要急先看法结构,一般是锈住了,

这个机头我还拉到过你那里了 那天你在宁波

楼主:
我是报着必死的决心吧他搞下来的

最初砸不下来 拉杆卡死在椎柄丝口里也退不出来 往外退拉杆 居然把拉杆扭断了!

从下刀槽里搞断了拉杆 上半节出来了 下半截还留在椎柄里

有些绝望的时候 做好最坏的打算 吧锥柄破坏了 了不起换根椎柄

于是椎柄头6MM攻丝  自己做个拉马 居然拉断6MM 12.9高强度螺栓!

又一次陷入绝望

椎柄打了个径向的通孔 窜过加力杆 憋住主轴 加力杆相对主轴用力 140kg的铣床被我推的团团转 椎柄纹丝不动!

在加力杆上面绑上货运绑绳 另一头拖住底座 锁死机头 用扳手做绞机 绑绳几乎完全绞断 椎柄根本不鸟你事!

最后角磨机割掉椎柄头 再次打孔攻10MM丝  上拉马(压板+压板双头螺柱) 旁敲侧击 软硬兼施 随着卡巴一声脆响 整个世界清静了。。。。

楼主:
换椎柄

换轴承

换主轴

三条路都为他准备好了 他却乖乖就范了 真是欺软怕硬!

反抗了快一个星期 最后还不是乖乖臣服与我的淫威了?

网友:
哈哈恭喜了。还是说明那个6毫米的细不够力。还是粗点的有力道。

楼主:
10MM是在锥炳内孔断头拉杆取出后才成的

6MM时候 砸拉杆可能吧锥炳底部涨开了

网友:
早说准备暴力破坏性拆卸啊,
你直接把锥柄钻成一个薄钢筒,轻松地就拆下来了

网友I:
楼主总算是给搞下来了。比我设想的费劲儿好几倍不止。
我自从有一次费了半天劲儿砸下来,就每次上锥柄的时候,都薄薄地抹一层机油或WD40。

网友:
下刀铁走个神,一锤子砸到主轴上,完了。反正我是不要下刀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总算是给搞下来了。比我设想的费劲儿好几倍不止。
我自从有一次费了半天劲儿砸下来,就每次上锥柄的时候,都薄薄地抹一层机油或WD40。

老同志在忠告一定要听,但是这个不是楼主的错,他新买的2手JJ.

楼主:
天挲的前机主

也不知道之前是这么用这jj的 应该是个从来不用铣的人 因为下刀得那个孔上面完全全新的 没有任何下过钻夹头的痕迹! 那个钻夹头肯定从买来就一直没下来过 一直当钻床用了

楼主:
上点图 回顾下心酸史

简单做个拉马 被拉弯的是角磨机的扳手

简单做个拉马 被拉弯的是角磨机的扳手

楼主:
最后扳手拉弯成90度 6MM12.9高强度螺栓也拉断了

楼主:
玩起变态的

很爽啊!

尼龙货运绑绳都几乎绞断了

楼主:
锥柄打孔 靠扭力是根本没有用

楼主:
最后的自宫

开9MM孔

楼主:
上压板组成的M10拉马(这次给力了)

楼主:
最终的结果让我可以睡几天好觉了

网友:
 终于成功了,恭喜

网友(2011-07-06):
我的铣床说明上就是用锤子砸吊杆

网友J:
我的天哪,竟然用这么愚笨的办法呀,这种情况当然从拉杆通孔里的用硬杆来敲打呀,不要用强度低的铁杆,竟然硬一点的,竟然粗一些的,否则杆棒要么绕动或者变形而吸收大部分锤击里,所以只要用到一根强度高点的金属棒即使你用木棒锤击它最后还是会传递到钻柄上的,其实根本不需要大锤力的,1-2磅锤可能一锤就立马见效,反之你用了强度很低的棒抵住钻柄尾部,但是你用大磅锤拼命锤也不一定见效,因为能量被不合适的铁棒给分散吸收了啊。当然千万别用拉杆代替,拉杆头一道螺纹会破坏的,下刀铁虽然有用,但是用下刀铁敲打轴那还是承受侧向力的,反而会伤轴与轴承,当然是从上往下砸来的干脆有效,钻夹柄的啮合力当然没有铣夹柄厉害了,造楼主的做法那换成铣刀柄那岂不是更加没辙啦,可问题是遇到铣刀柄那就是先松拉杆2圈,然后直接敲击拉杆就下来的,总之,楼主的做法空兜圈子了。做多无意义的事了

网友:
旁敲侧击 软硬兼施 随着卡巴一声脆响 整个世界清静了。。。。 描述得精彩极了。

网友:
总结下 看来R8锥度还是好 哈哈 只要砸 没有不掉的

楼主(2011-09-10):
引用 网友J:
我的天哪,竟然用这么愚笨的办法呀,这种情况当然从拉杆通孔里的用硬杆来敲打呀,不要用强度低的铁杆,竟然硬一点的,竟然粗一些的,否则杆棒要么绕动或者变形而吸收大部分锤击里,所以只要用到一根强度高点的金属棒 ...

现在换成铣刀柄了 几个月下来这个问题再没有发生过

网友(2011-11-08):
 我的BF20V铣床也是这个问题,留在上面的是ER25铣夹头。还能干点活。好多刀都装不了了。把吊杆砸断了,机器护罩砸了个大洞 还是没下来。正在无奈中

网友(2012-11-28):
问个入门的问题,下刀铁标准的用法到底是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事不要蛮干,买一根或用带火的扁料边浇水边用角磨切割片自作一根斜铁,斜铁是早晚要备的,动不动就砸这 ...

锉刀用火烧红了,用锤敲成斜铁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插铁棍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