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410M炸机后抖舵,高手进

楼主(2011-05-18):
DS410M一颗,炸机后未扫齿,但是拨动摇杆舵臂在摆动过程中,到达中立点附近时,会快速上下抖动几次,然后继续摆动。
这是DS410M的通病吗?如何修复呢?请指教。

网友A:
同问。今天炸机后一个410舵机也出现这种问题,而且舵臂的阻力比炸机前明显减小,检查无扫齿

网友B:
齿轮有点变形 最后一级调转180度用试试

网友C(2012-10-14):
我的也这样,狂抖,今天拆了,看了一下电位器有点磨损,飞了50个起落,别人送的,用纸对折几次撕断,用断面把电位器里面擦了一下。装上齿轮症状消除。还没上机,有点没底。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