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mel 300小电磨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8):
这个电磨在这里应该算是玩具级别的吧?不过不发在工具版也不知道该发哪里咯,各位前辈高人见谅……

话说本来有个国产的小电磨,结果上周用着用着就不干活儿了。不是什么好东西,震动、响声都大,所以也不修了,趁机会换一个吧。淘宝上找了一下,看中洋垃圾Dremel 300,便宜,小巧,给我应该也够用了。跟淘宝卖家聊了聊,答应给我找个成色好点的,就成交了。

过三天,东西到了,兴冲冲插电试机,结果啪地一声,秒炸……好吧,我忘了这东西是110v,要接变压器……拆开一看,不出所料,调速板上的可控硅炸了一个坑,型号都看不出来了。

找卖家,卖家倒也不错,答应帮我找配件机,只是,干着傻事儿的不止我一个,前面还有两个老哥等着呢……好吧,只能考虑自己动手了。先是随便换了一个手头有的sot-223可控硅,没用,看来跟型号还有关系。原来那个炸得看不出型号了,网上搜了一圈也没找到,索性放弃修调速器了,直接弄个外接的吧。维修过程如下:

首先是要修的对象就是它:

拆开,把红框里面的调速器弄出来,只要把轴承上面的橡皮套取掉,很容易就拿下来了:

拆开调速器,把陶瓷调速板和调速的滑片都去掉,用一根铜丝短路两个电极:

按原样装回去,这个时候插上110v,就是以最大速度在转了。当然,光这样是不行的,还要能调速。

淘宝上找调速器,8块钱买了个据说是德国货,我看还是山寨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做工都还不错吧,220v输入的

先把调速的电位器卸掉,中间一根腿跟旁边的电阻的连线切断,串入一个82k电阻(实际上我没有82k的电阻,用的是100k和200k并联,最终电压稍微偏高一点),串这个电阻的目的是限制最大输出电压在110v左右。

最后把调速器串到电磨的电源线里面就大功告成咯:

修好了以后开转,振动和声音比原来的国货还真是都要好不少,只是后面拖个大尾巴,稍微难看了点,不过却也是节省了一个220->110v的变压器……

网友A:
82k的电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k 并200k  结果小于100k 近似82k

网友:
那个调速器我也备了两个,据说是调功器(调脉冲数的),还没测过波形。

网友B:
不太可取,火花大,碳刷换向器死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k的电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串了个白炽灯做负载,调到110v,然后测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取,火花大,碳刷换向器死得快

求教,为何呢?

网友:
楼主 能加下QQ 问几个电磨的问题么?谢谢~QQ 13281812

网友(2012-04-27):
我买的也是和你一样的型号,也是110v的,后面拖了一个变压器。

请问是不是只要把这个82K的电阻接上就能使用220v了?